这几款平衡仪用过的进来说说, 出个主意!,我直升机用.

楼主(2011-02-10):
★Flymentor 3D防漂移平衡仪
这个用的人多, 价格也便宜, 但是高空就.....环境苛刻啊~~~~而且单买一个回来调试~~~~55555确实到现在我没用它了, 因为一直调不好, 而且不太相信他自带的这个陀螺仪.

★FMA CoPilot II 平衡仪 Co-Pilot FS8 2代 HeliCommand
商人说高度20米后才开启, 不然中立点不对, 会飘, 但是0-20米过程中还是能起平衡和增稳作用的, 是这样么.

★FMA Direct Co-Pilot CPD4红外线自动平衡仪
介绍介绍哈~

★robbe captron HeliCommand 3D 3轴3D版顶级陀螺平衡仪 或者HeliCommand 3A
据说不分白天黑夜都行, 不论是玻璃水泥...水面....草地山地泥地都管用?

★Helicommand HC3-Xtreme 直升机三轴陀螺平衡仪

★Spartan R/C AP-2000I 3D Flight Stablil
说是比fs8cpi更强大.

.......

红外原理的平衡仪目前是否已经做到不受近距离火花的影响? 就是我在机机上使用电子点火拉烟或击发烟花的话不会影响这些红外平衡仪?

3轴3D版顶级陀螺平衡仪 robbe captron HeliCommand

3轴3D版顶级陀螺平衡仪 robbe captron HeliCommand

FMA CoPilot II 平衡仪 Co-Pilot FS8 2代

顶级直升机三轴陀螺平衡仪Helicommand

顶级直升机三轴陀螺平衡仪Helicommand

网友A:
个人感觉红外的平衡仪都靠不住,曾经看到用红外平衡仪模友的飞机在江面坠落,看到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红外的平衡仪都靠不住,曾经看到用红外平衡仪模友的飞机在江面坠落,看到好几次

红外的不是不能在水面飞吗?

楼主:
 入房来说说嘛~~

网友:
不清楚情况帮顶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不是有人说了嘛,红外线在水面飞行时要得关闭,会造成失灵,这个只有在大晴天用效果才最好,而且是空旷一些的地方,我用的是AP2000i摸了挺长时间,才勉强会调基本参数,能飞,在大晴天时很好用,阴天也去用过好像感度就得开得比晴天高些,但不要想眷它能像大僵那样可以长时间保持在一个点不动,它是会漂移的,只是这个价格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可以了,也不能要求它能像大僵那样,另外那个德国的平横仪我只是听朋友说过,因为它有个对地物镜探测头,在一定高度下它可以保持飞机不会漂,但说好像在草地上就不得了,因为大浆吹得地面上的草荒动,会造成平横仪以为直升机在漂移,然后就会不断的对它修复,高空跟这些红外的也一样,都会漂的,天气好没什么风的话那效果就会很好,只能轻微的漂,买了有几个月吧,飞得最好的是装在450直升机上飞,大晴天,可以丢控十几秒钟,直升机只会慢慢的漂移,最近上了个425,还没调好到,飞起来没有原来在450上的效果好,可能是平直升机平衡这块没搞好,等天气好了,没有太大的风时再去好好调试过。

楼主:
也帮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