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烦恼,到底是亚托450 sport还是PRO,大大们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1-02-10):
最近模拟器练得差不多了,对尾悬停得差不多,准备入手真机,遇到选机烦恼,周围的朋友分成2派,到底是亚托450 sport还是PRO呢,价格及炸鸡成本肯定是sport比较少,PRO精度高些,不用换锁尾,本人电直新手,各位电直老大哥可以帮我参谋下吗?

网友:
飞越 sport,新手常常炸!!!换配件方便,不心疼!

网友:
么有模拟器经验的新手飘过·····我入的YT450pro+T8FG··据说这套入门蛮好的····pro跟sport的不同之处还是挺多的·····自己决定咯···反正购机费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嘿嘿····

网友:
不管什么飞机,总用亚拓的零件最后就成了亚拓,总用山寨配件就成了山寨机。飞机上的大部分配件都是要经常更换的。有钱的话,买亚拓空机、以后用亚拓配件肯定最好了。我认为还是450PRO比较好,何况LZ并不在意投资的大小

楼主:
迷茫哦,450sport有新春套装的,以后的维修成本还是要多多考虑的

网友:
陀螺和遥控器选好的,其它的可以选论坛里最常见的国产货

网友A:
可以选论坛里最常见的国产PRO或是亚拓PRO,没错!!

亚拓的电子设备一般,很一般,从780到410M

如果不差钱可以这么配:

空机            亚拓PRO
斜盘   MKS ds95 x3
锁尾   MKS ds8910A+
陀螺      GY520
蝎子马达 2221-2010
电调   好盈铂金40A-pro

网友:
450PRO
新手可以先改成皮带版   练好了改回轴传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骚包...哈哈

关键新手其他东西投入成本也大啊...电池,充电器,工具加起来的费用也赶上一架飞机了...

而且你这个上面也不全啊,杂不把你电池\控\充电器什么的基础设施也算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骚包...哈哈

关键新手其他东西投入成本也大啊...电池,充电器,工具加起来的费用也赶上一架飞机了...

而且你这个上面也不全啊,杂不把你电池\控\充电器什么的基础设施也算上...哈哈

人家问的就是飞机,没问其它的

网友:
SPORT吧,你说的买PRO不用换锁尾但是PRO比SPORT也贵了几百把420出和换个9257不是还好吗?

网友:
既然入了魔,就别太在乎花费了,长期投资嘛。一年不投个几千块钱那叫玩吗?飞越啥的都挺好用的,国产舵机也OK。关键还是少炸多保养。少炸鸡省的钱干啥都够了,练的时候要练好基本功,稳扎稳打,这样才是正路

网友:
飞越的SPORT和PRO标准版就差几十块钱,一个FUTABA9257舵机300多,用一百多次也就到寿命了。 消耗品最开始的选择不太重要,零件慢慢都会换的,今天用高级配件,不代表一年后你还用高级的,因为早就坏掉啦

楼主:
控自己本身有了,电池啊充电器啊,一些简单的工具也都有,以前也有玩固定翼的基础,就是亚拓SP和pro两款机子的的选择和取舍

网友:
其实都一样啦,PRO是我的第一架电直

网友:
米爷,直接上700E

网友:
新手应该有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决心
如果要入手450的话  FY450SPORT或PRO
我还没入/不是因为我没有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决心
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安全的场地
否则我会FY450SPORT和PRO    一样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论坛里最常见的国产PRO或是亚拓PRO,没错!!

亚拓的电子设备一般,很一般,从780到410M

如果不差钱可以这么配:

空机            亚拓PRO
斜盘   MKS ds95 x3
锁尾   MKS ds8910A+
陀螺  ...

都不差钱了, 电调就选个凤凰吧。

网友:
我入魔两个多月, 第一架飞机是收朋友的亚托sport,自己配了个天7就开飞了。 最近正在升级6S, 3S的电,稍微转速高点,悬停时间一个劲的减少啊,以后暴力点,感觉不够折腾的。

另外,自我感觉,只要维护得好, 不见得飞越的就赶不上亚托。 我后买的那个飞越pro新春套装, 感觉比sport都好飞。

网友:
PRO谁用谁知道

网友A:
原帖由
wyxtz
于 2011-2-11 08:39 发表
都不差钱了, 电调就选个凤凰吧。
电调没必要凤凰,铂金够了。。。身边的人就是这么配的

网友C:
我也要入
不知道买什么机型
有人建议买飞越 又有人说买YT 天哪我到底买哪个啊
本来决定买飞越450PRO 或者500的
现在又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