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丘比特v3求老鸟指导

楼主(2011-02-10):
潜水两天 。看到大家都说v3好想入一jj。。。有几个问题
1。我是买原版的还是买淘宝上已经改过无刷的jj
2,主要是在室外飞行。想知道 这jj在室外微风下能飞么?不要求多稳定 只要求 能逆风飞行 ,不会炸机就行。。
3。原版的jj 是不是像说的一样 ,电机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还有4合一是不是真的不耐用。。。
4。我其实很喜欢450的jj  ,,就是看大家都说修起来代价大,,,我想问问  ,如果买个山寨的450jj.我就飞飞悬停什么的。。不做3d动作 会容易坏么?
5。有没有别的机型可以推荐的 ,,主要就是要求能在室外微风的环境下爽飞。。。
求教。。。

楼主:
淘宝上看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73039410
老鸟看看 能不能买啊??

网友:
我买的也是V3 用的是有刷 马达没那么容易坏 可能我飞的次数少  你要到户外飞就买无刷的配6.5度木浆 价格比有刷贵100  不过都说无刷锁尾效果不理想,有刷飞飞也没大问题 再说370马达不贵 而且V3塑料大桨基本打不坏  四合一只要你不反接电池一般不容易坏 要买450的话 那就买个好点的 一等价钱一等货 至少1300左右 才能比较稳定(自己的意见)

楼主:
网上的无刷丘比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34711257;;;
想买哦  ,,大家看看

楼主:
你的有刷的飞机 在室外 有微风的情况下 可以飞马?呵呵 ,,我买的9053只要有一点风就飞不动哦  真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潜水两天 。看到大家都说v3好想入一jj。。。有几个问题
1。我是买原版的还是买淘宝上已经改过无刷的jj
2,主要是在室外飞行。想知道 这jj在室外微风下能飞么?不要求多稳定 只要求 能逆风飞行 ,不会炸机就行。。 ...

1。我是买原版的还是买淘宝上已经改过无刷的jj  (建议买已经改过无刷的,这样动力足,寿命和抗风都更好)
2,主要是在室外飞行。想知道 这jj在室外微风下能飞么?不要求多稳定 只要求 能逆风飞行 ,不会炸机就行。。(无刷的室外微风2-3级下能飞)
3。原版的jj 是不是像说的一样 ,电机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还有4合一是不是真的不耐用。。。(有刷的发热厉害,不耐用,4合一耐用)
4。我其实很喜欢450的jj  ,,就是看大家都说修起来代价大,,,我想问问  ,如果买个山寨的450jj.我就飞飞悬停什么的。。不做3d动作 会容易坏么?(如果是刚入门的新手,建议从共轴双桨开始飞如环球飞的MD520,但遥控至少要是天地飞7通道的那种套机,这样遥控器可以用来飞以后的飞机,如果有一定的基础了,这个飞机可以飞,打好单桨飞机的基础后再上450,山寨的450jj飞飞悬停什么的还是可以,但时间长了你会后悔,因为那时候飞机的精度性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5。有没有别的机型可以推荐的 ,,主要就是要求能在室外微风的环境下爽飞。。。(见问题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那我就卖个v3先玩玩,,,,上面我给出的淘宝改好的小3 无刷版本各位看看行不行啊
还有 v3 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调的地方把?我想先飞好模拟直接飞v3拉
买v3应该都有配套模拟器的八?哈哈

楼主:
人气不旺阿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9353681
这个很给力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9353681
这个很给力阿。。。。。

机机不错,老板很热心。

网友B:
多多练习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00会不会贵了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练习就好

我就想买个耐炸的机器 1000左右都可以接受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9353681
这个很给力阿。。。。。

1 遥控不行,起码要天地飞7通以上的
2 舵机、电调不怎么样,舵机最好用金属齿的,XXD的电调很垃圾,最好用好赢或中特威的
3 这个飞机适合新手练习飞单桨
4 飞机都不耐炸,君不见波音747、空客320等大型真飞机照样炸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可是人家卖一千呢  晕  其实我是不想进阶的  没那么专业  就想玩玩 单桨的 室外能玩玩就满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