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刚刚插入电池,正负电反了,bec直接冒烟出火花。

楼主(2011-02-10):
如题,很悲剧,这个bec刚刚买不久,还没飞过,就这样烧掉了。请问,会影响到其他的电子设备吗?如果gyro,接收器,还有servo??

网友A:
这个原配的是T插,也插反,LZ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配的是T插,也插反,LZ真牛

网友:
电池允许焊反,当然可以啦

楼主:
我会插反了,是因为我多加了一条电线,电池还没改装T插。
然后那条电线的插口,是设计不好,反了竟然还能插进去。

请问其他电子设备会坏掉吗??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应该不会影响到其他设备,查看被击穿的电容吧

网友:
那一小块塑料只起提醒的作用,真使劲插也能插进去,有待改良

网友:
还是直接焊上T插吧,大鸡上小插头隐患大

网友:
杯具了,楼主新年真给力。

网友:
 这样也搞反,原则的错误啊

网友:
哎,杯具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人能肯定的回答到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个试。
电池接反了,RP不好的话其它电子设备也可能会烧啊。

网友:
其他设备不会有有问题,买个新的BEC 插头最好用T头,可靠
PS:旧的出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