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上的亚托60A和飞越40A电调的缓启动做了对比,顺便拍了GY650的飞行视频。

楼主(2011-02-10):
手上有一个亚托60A, 缓启动很舒服。  新买的飞越pro套装配的40A电调缓启动不舒服,调机的时候还因为不小心关了控,马达飞速启动,把尾轴砸弯了,好在没装主旋翼,没有其他损失。

今天回家做了个缓启动的测试。 后半段pro上用的GY650陀螺。

网友:
1分钱1分货

网友A:
后半段背景里面貌似有大飞机飞过嘛。GY650效果如何?

网友B:
中途也能缓启?

飞机在空中,等你缓启好了早在地上了。

网友C:
离行人太近,第一个视屏jj声音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yt的不管搭配什么电机都有这个效果吗?

听说是的,我的sport是亚托60A+ 朗宇 S2216  KV3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半段背景里面貌似有大飞机飞过嘛。GY650效果如何?

我飞飞机这里距离机场的飞机跑道1km左右,飞机起飞声音大得很。  1分50秒左右就是一个客机起飞了。

GY 650后半段我有几个快速摆尾的动作,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途也能缓启?

飞机在空中,等你缓启好了早在地上了。

好像是油门收完,不动,几秒以后才会缓启。  正常飞不会缓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行人太近,第一个视屏jj声音有点怪

今天飞完我也觉得没对,回去就吧sport拆成零件了,发现马达有一个限位环松了,马达运转的时候可以上蹿下跳, 还有个轴承也不咋个转了。晚上用机油泡,泡出来好多金属粉末,清洗干净以后马达正常了。 目前sport都还是零件状态。
那个行人是我不注意,从我后面突然走出来,我赶紧把飞机往前飞。

网友E:
ZTW的缓启动跟YT的有得比,要设置成直机2就可以了,好赢普通板的怎么设置也不见有缓启动出现

网友F:
我讨厌缓启···要等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ZTW的缓启动跟YT的有得比,要设置成直机2就可以了,好赢普通板的怎么设置也不见有缓启动出现

昨天一个朋友给我拍了ZTW75A的视频, 也没感觉到有明显的缓启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讨厌缓启···要等半天

 近距离误推油门你就知道缓启可以救你的命

网友:
曾经被没缓启动的鸡鸡打过手以后,从此决定电直都用YT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近距离误推油门你就知道缓启可以救你的命
别把缓启看作救世主了,从不使用缓启

网友:
好盈白金40A 在定速模式像没有强迫缓启动似的,看来不错,去你的缓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