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450sport主轴是否弯曲

楼主(2011-02-10):
今天才买了辆450sport,在床上飞了起来,就是后面降落的时候大桨打到的铺盖,尾桨也是
再次起飞未听见异响,请问怎么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分辨主轴是否弯曲。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座了。求啊。。在线等。叔叔阿姨姐姐哥哥弟弟妹妹。
求解释

网友A:
我是主轴拆下来 放到 玻璃上滚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不过比较费事 要全部拆解

网友B:
那一根新的好的轴,并在一起转动看是否有变形

网友C:
 把中联部分拿掉空转看跳动幅度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把中联拿掉,再转转看

网友E:
我劝你还是换了吧,

网友:
估计是横轴···

网友F:
把十字盘的4个球头和一根中联螺丝松掉,接电池转动看主轴在不在一个点~~~~~~

网友G:
 返厂叫厂家检查

楼主:
楼上的帅哥。。你太弹了。。。。
发觉了没问题,只是没有15秒来检测舵机我就开始飞了。
飞机是正常了的。哈哈

网友H:
找块玻璃 在上面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把中联拆了,空转一下就看到主轴是不是弯的

网友J: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K:
通电转一转,今天我的主轴也挂了~

楼主:
我今天主轴,带尾管,都报废了。
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