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一车、一铣、一磨,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11-02-10):
总预算1W5左右,包括小车与小铣。至于磨……还是弄个砂轮机吧。

只想干干小件,比如折腾下1/8的电大脚或500的电直。

各位大哥有什么建议?

就当是现在从零开始,啥也没有,帮忙来个预算单吧……

谢谢了~~~

如果是商家,也欢迎的,正好我也喜欢买东西要发票。。

网友A:
1.5 W的预算,小车小铣,一堆附件立马花完,做小东西基本够用,床子功能比较简单,有DIY乐趣

大车,中铣1.5W砍去9成,干活够爽一次到位,就是存放场地得宽敞点,附件慢慢蚂蚁般窝零拼散凑,最后得以修成正果,不过估计最后下来会赤字不少

网友:
嘿嘿,钱挺富裕心不太大车铣够了。不过不敢胡说。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實主要是看精度 及 復習程度

因為一般模型零件較細, 所以大部份都在加工能力之內

如要用上分度盤, 摚頭, 那就要考慮行程問題 :loveliness:
銑可考慮  25LV , 車床可考慮 齒輪變速的

网友C:
1W5太少了啊 不怎么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要用上分度盤, 摚頭, 那就要考慮行程問題 :loveliness:
銑可考慮  25LV , 車床可考慮 齒輪變速的

感谢~~

这个建议很中肯呀。。非常需要您这样的建议。。

如果您还闲暇,请再继续。。小弟拜谢。。

网友D:
车、铣、磨?还有附件呢?1.5K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 W的预算,小车小铣,一堆附件立马花完,做小东西基本够用,床子功能比较简单,有DIY乐趣

大车,中铣1.5W砍去9成,干活够爽一次到位,就是存放场地得宽敞点,附件慢慢蚂蚁般窝零拼散凑,最后得以修成正果,不过 ...

引用 网友C:
1W5太少了啊 不怎么够啊

请两位哥来点实际的,比如,1.5W,来个什么铣,来个什么车。。经济合适的话,来个什么铣,来个什么车。。

预算超个几K,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铣、磨?还有附件呢?1.5K少了点

请教,附件大致配点什么,才能基本干点活。。

最好来点带大致价格的。。呵。。

其实手上还有点工具,不过都是些零散的、做手工用的。。比如塞尺、R规、平口钳、丝攻、卡尺。。

但要搞就搞套全的不是。。

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C:
MR兄弟
车床 论坛二手区有团购仪表车40的那个不错 赶紧去抢一个 前提是160MM长度够你用 这个车床2000 然后卡盘 然后电动机 然后底座 估计3000出来了
铣床 找整兵直接买个数控的吧 1万
还剩下2000 买点基本的刀具 买个卡尺 内外千分尺 百分表 千分表 == 基本得2000
磨床还是暂时不要买了 毕竟咱也做不了太精密的活

网友B:
銑25LV 約 5仟多

車WM 250 約       6000

150分度盤約       1000

摚頭 約            500

火石機             3-400

手工具            2000

若銑床加裝數顯呎 , 再加 2000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MR兄弟
车床 论坛二手区有团购仪表车40的那个不错 赶紧去抢一个 前提是160MM长度够你用 这个车床2000 然后卡盘 然后电动机 然后底座 估计3000出来了
铣床 找整兵直接买个数控的吧 1万
还剩下2000 买点基本的刀具 ...

感谢您的回复!

数控铣1W能拿下?整兵是哪位?论坛里没见过嘛~~

那个团购的,需要自己再折腾全才能跑的。。而我只想要直接能拿来用的整机。。

推荐个整机的方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銑25LV 約 5仟多

車WM 250 約       6000

150分度盤約       1000

摚頭 約            500

火石機             3-400

手工具            2000

若銑床加裝數顯呎 , 再加 2000  :loveliness:

非常感谢!

有什么可推荐的整机吗?

如果不方便回复,请PM我。。

再次对您的帮忙表示感谢~~~

网友:
铣床20V L(加长款)的就够,比25V要便宜些,5K不到,区别就是25是mt3的主轴,立柱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钢性相同,相比下25V机头还要更沉一些,同体积下,可能刚性比还不如20V

车床的话,建议最好是上cjm250,齿轮变速的,横纵自动走刀,12档齿轮变速,低速有力,车丝基本不用换挂轮,性价比和机能感觉高于wm250 今天刚问的涨到6K2了

剩下3.8K,附件铣夹头230
80精密平口钳,大约300
组合压板一套:约150
回转台建议视需求购入,这个东西用的其实不多 80的立卧两用回转台约1.1K,建议有用时候再买,如购买另还需配80卡盘一个约230
砂轮机当地国营机电门市买个靠谱的好砂轮,这个东西飞出来可是玩命的东西,约500
各式铣刀刀具300左右
手工工具,锉刀锤子,手锯锉刀就零散的用到买点,别记入总数了,总体感觉这样配置能有个较好的性价比

铣床的话,可以加个数显尺(数显卡尺那种)大概400左右
总体1.5W还能有结余

附件慢慢烧吧,先把大东西定下来,因为一切附件基本大多是围绕床子烧的,所以床子最好一次到位,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鞍子会贵过马

如果以开始弄的小床,回头要换大的,附件不配用,那么你的附件白烧,附件不像床子大件能卖得起价来

网友:
三样都上也用不了一万。

网友:
其实干点小活1W5也够了。我的连附件也不超这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