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Aerofly 5.5 正式版本,飞鹰全能5代以上免费玩

楼主(2011-02-10):
新版特点:
超过110模式:

飞机

喷气机

直升机

滑翔机

浮飞机

真正的比例模型

35照片的风景与安置来自世界各地

6 4D-sceneries

可调的天气条件,比如每天的时间、风、雾

可调云设置

各种竞赛:边缘、气球流行,空气种族、吊架种族、直升机的精密比赛

培训资料:

扭矩卷训练

降落的过程中实践

教练的倒飞停悬

多pano技术

广泛的风工程仿真分析:

动态飙升

windfield显示

物体在风中(树、风轮、风袜子,云)

编辑modell超过200的可调参数

多人模式与多达16个玩家在局域网或互联网

语音聊天支持多人会议

绞盘模拟滑翔机开始

滑翔机两个特征

记录中心:记录,保存,玩耍和交流记录的航班。

简单的用户界面

水模拟动画

注:[red]唯一序列号必须激活才能使用[/red]----模拟器还是飞鹰最专业

软件可以在飞鹰模拟器服务器FTP 下 载: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4&id=173&totable=1

第一个文件夹--==1.FeiYing Simulator==--下面第一个文件夹AeroFly 5,用FTP专用软件下 载很快,

宣传视频模糊了点,要看原版链接:http://www.youtube.com/watch?v=7VaBoPX5IZ4

网友:
和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比哪个好?

网友:
這是一個新開發的模擬 當然會比之前那個好~

网友:
昨天在5IRC上看到楼主发的帖子~
进去了镜像A貌似下 载不了!!

网友:
服務器現在進不去 我是用迅雷下載 再加入到虛擬光碟裡 開起模擬 ~

网友:
下个看看,怎激活

网友:
这个用什么USB模拟器配合用?

网友A:
AeroFly 5 的USB是, 飛鷹模擬7代是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eroFly 5 的USB是, 飛鷹模擬7代是也~

7代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有找到6代的, 可以跟它聯繫要7代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75406370 ~

网友:
模拟器换来换去的什么意思,g4做直机,固定翼练习就不错。

网友:
下完安装了一半问我要data3.cab文件。iso里面只有1和2。咋整?

网友:
去找那個 B iso  的存放位置, 繼續載入~

网友:
很漂亮,哪里有

网友:
在FTP上吗?我用迅雷的FTP登 陆,只有第一个文件夹显示正常,其余都是乱七八糟的字,不过可以打开。能告诉具体存放位置吗?

网友:
问问楼主!
序列号在你处购买多少钱?

网友B:
试了,不怎样,与凤凰不是一个档次,飞鹰二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怎样,与凤凰不是一个档次,飞鹰二代就可以了

請問 你的有經過激活的步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怎样,与凤凰不是一个档次,飞鹰二代就可以了

飞鹰2代的时候还没有凤凰模拟器,呵呵,AEROFLY5.5必须有狗并激活才能玩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520606/Ob/1/Pt/9/sid/XMjQyOTAyMjI0==.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鹰2代的时候还没有凤凰模拟器,呵呵,AEROFLY5.5必须有狗并激活才能玩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520606/Ob/1/Pt/9/sid/XMjQyOTAyMjI0/v.swf
  那这个五合一是多小代,不是二代也许三代吧,买了很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五合一是多小代,不是二代也许三代吧,买了很狗

谢谢支持,能看下您的狗吗,如果版本合适老客户我免费帮你升级到G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能看下您的狗吗,如果版本合适老客户我免费帮你升级到G5.5

服务不错

网友:
我的狗和楼上的是一样的外壳蓝色~现在G5也能用!

网友:
AeroFly 5 加入之後出現信息 you 3d graphics driver has open GL 2.1 support or misses certain required featues. please install an updated 3D graphics driver

if you own a nvidia or ati/amd based 3d graphics card you may visit www.nvidia.com or www,ati.com/www.amd.com for an updated driver.
if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click ok

內建顯卡 Nvidia Geforce  6100 , 已更新到最新驅動, 模擬是可開起, 但會變慢 ~
另外一個顯卡是 ATI R9550 X1050 Serial, 已更新過驅動, 還是無法開起模擬 ~
ATI R9250 更新缺驅動, 也是無法開起模擬 ~
ATI 的 HD 4330 驅動已更新到2010.1.26.怎麼還是出現這信息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新输动程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不错

很遗憾,您用的不是真正的飞鹰模拟器,抄的了我的外壳抄不了内部的程序,本来可以给你升级硬件版本G5,现在只能遗憾了,运气好也行可以去试试破解版本的G5,抱歉了

网友:
机修:在您那里买的G4.5能帮我升级吗?

网友C:
完成安装!
可是也是显卡问题!无法运行~!我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您用的不是真正的飞鹰模拟器,抄的了我的外壳抄不了内部的程序,本来可以给你升级硬件版本G5,现在只能遗憾了,运气好也行可以去试试破解版本的G5,抱歉了
http://photo.5irc.com/2007/20070814005238808. ...
你那个新的,怎知程序是真是假,这个我在有点名气店买的,如都是假没话说了,接近二佰块

网友:
换了台电脑安装运行OK
我的那个模拟狗也可以正常识别使用!
只是没有CD-key!!!!!悲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成安装!
可是也是显卡问题!无法运行~!我擦!!

這信息不是驅動太舊, 就是顯卡等級問題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说对了!!把程序放在我HD3870X2显卡的老机上跑得巴适得很!!
只是没序列号!!恼火!!

网友: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Microsoft Windows PCs *******************************************

Minimum
  - Intel Pentium 4 or AMD Athlon64 compatible CPU with 2,4 GHz
  - 1 GB of RAM
  - 8 GB free hard disc memory
  - DVD-ROM drive
  - OpenGL Version 2.1 compatible 3D-graphics card from NVIDIA
    or ATI with 256MB (at least as fast as NVIDIA 7600GT or ATI HD
    3650)
  -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 A free USB port to connect the USB Interface / GameCommander
  - If you want to use your own transmitter, please read here

Recommended
  - Intel Core 2 Duo or AMD Athlon 64 X2
  - OpenGL Version 3.1 compatible 3D-graphics card from NVDIA
    or ATI with 512 MB.  At least as fast as NVIDIA GeForce 8800 or
    ATI Radeon HD4850
  - For optimum sound quality we recommend a high quality
    stand-alone PCI soundcard, e.g. Creative Audigy

Please note: 4D sceneries only run on the recommended system platform.

Supported 3D graphic cards **************************************************************

Here we will give an overview of supported 3D graphic cards for AeroFly 5. Please note that the 3D graphic card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o achieve a smooth simulation. Therefore carefully review this text and check if your card matches the requirements.
Please note: All 3D graphic cards NOT listed here and older than these cards a likely not compatible and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AeroFly 5. If in doubt, please contact us.

Compatible 3D graphic cards:
  - NVIDIA GeForce 7000 series: 7600GT, 7800, 7900, 7950
  - NVIDIA GeForce 8000 and 9000 series: 8600, 8800, 9600, 9800
  - NVIDIA GeForce 200/400 series: GTS 240, GTS 250, 260, 275, 280, 285, 295, 460, 470
  - NVIDIA GeForce M-series for Notebooks: 8800M, 9700M, 9800M, 160M, 250M and 3xxM
    (ensure you install the special NVIDIA notebook driver version 195.62 or newer!)
  - ATI Radeon HD 3000/4000/5000/6000 series: 3650, 3690, 3830, 3850, 3870, 4650, 4670, 4730, 4750, 4770, 48x0, 5770, 58x0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of the above cards is huge. To run the new 4D-sceneries or to run AeroFly 5 in a high resolution, we strongly recommend to install a high end 3D graphic card, like a NVIDIA GeForce 9800 with 1GB or an ATI HD Radeon 4870 with 1GB. If you are happy with only photo sceneries you can pick a slower graphics card.
Recommendation: Our current recommendation for good performance at a reasonable price we can recommend the ATI Radeon HD 4890 card with 1GB of RAM. This card can display all 4D-sceneries at high quality settings even at high resolutions of 1920x1200.

Supported radios ***********************************************************************

The following radio can be used with no additional adapters:

Graupner: FM-314, FM-414, MC series (MC16, MC20, MC24, etc...)
Lexors: Nova 4 and Nova 6

The following radios require the separate IKARUS Y-Adapter #31036:

Graupner/JR: with 3,5mm mono phone jack ( MX-12, MX-16, MX-22, MC-24 )
Graupner/JR: (X-347, X-387, X-388, X-756, X-3810, 652, 8103, 6102/2610, 9X/9303, 10X )
Futaba: with 3,5mm mono phone jack ( 3PJ, T3PJ )
Futaba: with square micro adapter ( 4YF, 6EX, 7C/FF7, 9C/FF9, T8FG, T-12, FF-10, 14MZ )
IKARUS: Lama radio

The following radios require the separate IKARUS Y-Adapter #31047:

Hitec: Focus 4, Eclipse 7, Flash 5
Sanwa: RD8000, RD6000,VG400,VG600, Radiant,Vanguard, PPM
Multiplex: All Multiplex radios with a trainer output
Futaba: FC14, FC16, FC18, FC28
Robbe: CM-Rex,Terra Top, FMSS, PCMS

Futaba FX-15 and FX-18

Futaba FX-15 and FX-18: These radios feature a 2.5 mm standard phone jack. The required adapter is available direct from Robbe ( Robbe order number 1-8383 (FX) )

网友:
楼上蓝色和绿色两种颜色的才是真正的飞鹰模拟器, U型飞鹰模拟器只有那一种外观, 只是根据不同型号颜色不同

网友:
系統要求為 Microsoft Windows的PC *******************************************

最低
   - 英特爾奔騰 4或AMD Athlon64處理器兼容的CPU與 2,4Ghz
   - 1 GB的RAM
   - 8 GB可用硬碟
   - DVD - 光碟機
   - OpenGL版本2.1兼容的三維圖形卡從 NVIDIA
      或ATI有256MB(至少一樣快的NVIDIA 7600GT或ATI HD 3650)
   -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 一個免費的USB接口連接 USB接口 / GameCommander
   - 如果你想使用自己的發射器,請閱讀這裡

推薦
   - 英特爾 Core 2 Duo 或 AMD 速龍 64 X2
   - OpenGL 版本 3.1 兼容的三維圖形卡從 NVDIA
      或 ATI 有512 MB 內存。至少有一樣快的 NVIDIA GeForce 8800 或
      的ATI Radeon HD 4850
   - 為了獲得最佳的聲音質量,我們推薦高品質
      獨立的PCI聲卡,例如創新 Audigy  的

請注意:只能運行在四維風光推薦的系統平台。
支持的3D圖形卡********************************************** ****************
在這裡我們將給出一個概述支持的 3D 圖形卡為 AeroFly 5。請注意,三維圖形卡是最重要的部分順利實現模擬。因此,仔細閱讀這個文本,並檢查是否符合要求,您的卡。
請注意:所有的 3D 圖形卡沒有列在這裡和一個以上的這些卡可能不兼容,不建議 AeroFly 5。如有疑問,請與我們聯繫。

兼容3D圖形卡:
   - NVIDIA 公司的 GeForce 7000系 列:7600GT,7800,7900,7950
   - NVIDIA 公司的 GeForce 8000 和 9000 系列:8600,8800,9600,9800
   - NVIDIA 公司的 GeForce 200/400 系列:的 GTS 240,GTS 的 250,260,275,280,285,295,460,470
   - NVIDIA 公司的 GeForce M 系列的筆記本電腦:8800M,9700M,9800M,160米,250米,3xxM
    (確保你安裝了特殊的 NVIDIA 筆記本驅動版本 195.62 或更新!)
   - 的 ATI Radeon HD 3000/4000/5000/6000 系列:3650,3690,3830,3850,3870,4650,4670,  4730,4750,4770,48x0,5770,58x0

性能差異上述卡是巨大的。要運行新的四維景觀或運行 AeroFly 5 高分辨率,我們強烈建議安裝一個高端的 3D顯卡,如 NVIDIA 公司的 GeForce 9800 HD 1GB 或一個 ATI 的 Radeon 4870 了 1GB。如果你快樂,只有你的風景照片可以選擇一個較慢的圖形卡。
建議:我們目前的建議獲得良好的性能在一個合理的價格,我們可以推薦的 ATI Radeon HD 4890 卡,1GB 的內存。此卡可以顯示所有的四維景觀設置,即使在高品質的高解析度高達 1920x1200。

网友D:
升级

升级

网友:
其实我想问的是怎么升级法子?
我的模拟狗还没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

请联系我QQ35366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