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求助,,,,,,

楼主(2011-02-10):
我想入门epp的飘飘 200克以内的用多大电调和什么型号
电机
合适啊?能满足3d 不是极暴力那种。。。。

网友A:
200克以内一般常用2204 2205 1806
2204 2205 200克以内动力够吊机的了

楼主:
谢谢 电调要多大哪?

网友B:
200g用10A的电调

网友B:
如果重量接近200g,推荐2205C+10A+9047桨,供参考

楼主:
2205的电流多大啊?10A会不会烧掉?12A的怎样?

网友C:
我认为180电机不错
200应该可以 很便宜好像是6元 20A电调 螺旋桨:5030

网友B:
2205C+9047的桨,对200g机机轻松吊机,我一直在用好盈10A的电调搭配,没有任何问题,不用担心烧掉的问题,如果是其它更便宜的电调,要注意可能会发生容量虚标的问题,比如XXD的电调一般选择会比需要的容量大很多的才安全

网友B:
为了将来有更大的使用范围,可以考虑12A的电调,重量也就重了3g,反正200g的机机不在乎这点,供参考

楼主:
呵呵 谢谢你 我买了银燕的2205c+好赢的12a电调 弄了个稍大的鸡鸡 翼展820的 应该可以了 这两天正着手装机

网友B:
12A也很好,你的动力配置很合适,以后玩3D板机,无论是EPP还是KT都很好,桨要注意,用9047的,虽然8043也勉强可用,但总感觉力量不足。电池TOP×的的确货真价实,你可以考虑

楼主:
我买了9050的浆 电池确实要多了解一下了。。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