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4伏直流无刷电机接线

楼主(2011-02-10):
请问三相直流无刷
电机
与控制器如何接线?

网友A:
控制器也有三根输出线的,先与电机三根线接上,看转向,如果与要求转向不同,对调其中任意一对线即可

网友A:
这对任何交直流三相电机都适用,不仅限于24V直流电机,24V电机,注意控制器输入电压不超过24V即可

网友B:
印象中直流电机只有正极负极,什么时候有三相?

网友C:
直流无刷是三相的

网友D:
无刷本来就是三线的.见过2条线的模型无刷么?可能真有吧.算我孤陋寡闻
带霍尔就不止3条线了.

网友E:
和接三相动力电的电机接法一样,转向不对是对调任意两棵线。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关于无刷电机接线问题的指教。

网友F(2018-12-28):
专业生产直流无刷、伺服电机,需要咨询随时沟通!谢谢!

网友G:
驱动器和电机都要看实际情况接线,驱动和电机都有带霍尔位置检测和不带的,电机一共三根线的一般只能用不不带霍尔检测的驱动器,如一般航模用的无刷驱动,这种驱动器和电机一般适合高速旋转的,三根线可以任意接。如果电机带霍尔检测的一般有8根线,三根A、B、C相线,5V、ha、hb、hc、地五根线,相线和检测线顺序是不能错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直流电机只有正极负极,什么时候有三相?
那是老黄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