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迷你塞斯纳电机!!或者替代品!!

楼主(2011-02-10):
环球飞产的 迷你塞斯纳182 估计好多人都见过
但是很悲剧,环球飞不生产了,配件也断货了 我的电机轴老是撞弯,撞断,换电机的频率较高。原先一直换原装电机。
自从环球飞停产以后  问了好多淘宝卖家,根本没有这款电机了,早已断货,无奈之下买了个AX1860 2600kv 估计是先天缺项,没转起来过,不知道是不是电调问题,新定的电调也在路上。估计也不合适。。。还没和卖家联系 等新电调来了再说吧
想买原装电机 之前换过两次了感觉很合适 哪位兄弟知道 去哪能搞到原装的那款电机啊?或者谁的塞斯纳换了别的型号的电机能爽飞的?麻烦告告我吧.....太感谢了.....
此机有个300g 的拉力,就行了 桨只能是6寸或6寸以下 电机最好轻点 因为飞机就小 原装电机31g

原装的电机

原装的电机

环球飞的 迷你塞斯纳182 已成历史

环球飞的 迷你塞斯纳182 已成历史

楼主:
电调是10A的 桨只能用6寸或6寸以下 再大就擦地了 电池7.4v  20c 1000毫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有花牌电池

7.4v  20c 1000毫安,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要电机。。。。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10533960问问老苦还有吗
个人觉得换别的牌子铃铛电机也行吧,我飘飘上用的是2408-21铃铛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97738840,2600KV的电机对于你的飞机转速有点高,1400KV估计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的电机都是找老苦买的。。。他已经没货了,环球飞不生产固定翼啦,好像是专门做450电直,留下这些旧产品,配件就跟不上啦!你说的这个电机,太重,而且用的桨过大了 7寸桨就快擦地啦 嘿嘿 原装电机就是个2600KV 拉力不到300g 还是谢谢兄弟帮忙!

网友:
MINI CESSNA 首选KYOSHO的

网友:
我是个新手对这个不太了解,只是正好手头有架赛斯纳182,用的电机是下面的,不知道满足LZ的需求不?
我的飞机规格是:
翼展:980毫米(38.6英尺)
大概长度:780毫米(30.7英尺)
飞行重量:560克(19.8 oz)
驱动系统:1530KV无刷外转子高扭力马达
电调:无刷25A电子调速器
伺服器:9g(4pcs)高速微伺服器
电池:11.1V 1100mah锂电池

WZ12 1530KV 无刷外转子马达
规格: 操作电压:7.4 ~ 14.8 伏
最大直流:12安
最大功率:200瓦 (RMS)
千伏数(转数/伏))1530千伏
直径:31x46.50毫米
轴长度:23毫米
轴长度:3毫米
重量:54.5克

网友:
找个KV值,重量,拉力相近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轴径是多少的?
我用250直机电机改的,
换了轴,2s,5030桨
拉力大于500g

网友:
电机详情,供参考

网友:
还有,楼主的坏电机也可以修的
换根轴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么大的拉力,飞这个塞斯纳啊。。。。成火 箭了 哈哈 肯定爽飞 还能吊机

网友:
再教一招
找把卡尺量一下轴径
然后到五金店去买一根同直径的钻头
把钻头截断当轴用就可以了
如果是3mm的,光驱光头小车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