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架耐摔的四通道电直,共轴和单浆都行,已有450!! ...
求一架耐摔的四通道电直,共轴和单浆都行,已有450!!!

楼主(2011-02-10):
求一架耐摔的四通道电直,共轴和单浆都行,已有450!!

网友A:
我跟楼主一个情况~同问~~

网友B:
4#6bell还行

网友C:
一般4通小宅机都比较耐摔,特别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D:
4通**852,这个我在用,很耐摔,玩具级别

网友E:
九鹰的210a 或者yt 100

网友F:
那mcx和mcr是不二的选择了。

网友G:
LS真有米

网友H(2011-08-20):
环奇852换上LAMA四合一2.4G接收板.完美双桨.直耐摔

网友I:
260A你值得拥有。

网友J:
要耐摔那首推四通阿凡达哈。

网友K:
推荐ESKY的JJ.

网友L:
ESKY的小拉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