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门电直机 纠结中 求机型

楼主(2011-02-10):
菜鸟也想玩玩电直机  不知道那个入门比较好
飞机肯定是买飞越的   很多模友都说刚买的飞机是亚托的  后来都会进化成飞越的  所以叫我直接就买飞越的
看了飞越的飞机的价钱  我想买450pro呢 还是买个500呢   500有pro吗
现在又有朋友跳出来说  飞越就免了  要我直接上亚托   说二手的亚托都比飞越强   完蛋了 听到这话 我又动摇了我该怎么办
我只有2000块  咬咬牙2500也行了   再咬咬牙  我不咬了   再咬我就只能咬自己的嘴了
控已有10C  其它工具啊 充电设备啊都有 我也是玩个玩F3P的

请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顺便再给下配置谢谢
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
450 吧 !安全性好一些   而且配件也便宜!可以当轰炸机

电子设备要买好点的  防止重复投资

网友A:
遥控器 DSX7   当然米多 T8 或者 DX9 更好
401+9257  最低配置 这个不能省  但是要注意货源 小心螺母假货  或者干脆买501
舵机 MD933 足够了 等你会倒飞了 再考虑好点的
电调  好赢的吧  如果你那里夏天很热 可以考虑60A 的 温度不会很高  而且以后买500 也可以用

电机 飞越的 应该就可以

网友:
Y 10C的控,小子有钱淫,可劲花,直接亚拓450pro好了。我只能口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 DSX7   当然米多 T8 或者 DX9 更好
401+9257  最低配置 这个不能省  但是要注意货源 小心螺母假货  或者干脆买501
舵机 MD933 足够了 等你会倒飞了 再考虑好点的
电调  好赢的吧  如果你那里夏天很热  ...

请问501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 小弟还是学生  买个那控 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亚托要人命啊  还PRO  贵死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问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们给的意见

网友:
空机飞越不错  电子配件 确实可以配的好一点 资金够陀螺仪 gy520+8910A 至于控t8fg吧

网友D:
遥控便宜就选天7或者FUTABA 6EX。飞越不是有个什么套装么?只要不炸,够你飞到航线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便宜就选天7或者FUTABA 6EX。飞越不是有个什么套装么?只要不炸,够你飞到航线水平了

天7或者FUTABA 6EX这两破控,入门几个月就想换了

网友:
我入门6EX半年多都没想换,够用就行,5点曲线完全够用,控这玩意不是用来玩的,也不是用来亮骚

网友:
500级电直, 入门和扩展新手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501是什么?
同问,我只听过520,还有就是经常用的502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们意见   还是给点机型和设备的意见吧
控我已经有了1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