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发动机活塞环

楼主(2011-02-11):
发动机
活塞环开口处在缸套里会漏气吗,能保持缸压吗

网友A:
 你觉的呢?

网友B:
结论:会漏气的,也不能保持缸压,所以小的甲醇机取消了活塞环.

网友C:
没开口你怎么装上去?

网友D:
活塞环要分角度安装的,不能把缺口都对在一个方向

楼主:
可就只有一道活塞环

网友E:
活塞环在缸套内是紧密挤靠在一起的,开的是斜口,对缸压的影响很小的

网友F:
弄薄点安两个

网友B:
原帖由
珍珠女神
于 2011-2-11 12:35 发表
谁说活塞环开口是斜的?发个照片看一看!

网友G:
 一般的模型发动机,那么一个环就足够了,会漏一点气,不影响工作。

网友H:
活塞环接口处肯定有缝隙,但是发动机运转起来活塞运动非常快,再加上燃油对缝隙的密封作用,就很严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