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A接收天线修复,求确认

楼主(2011-02-11):
各位新年好,

我的T6A 2.4G接收机,去年底炸机时接收天线折了(折的部位靠近接收机约2cm处),但芯线未断,之后我用纤维胶带临时固定好折的部分凑合用着。

新年期间飞行时,曾出现如下情况:
用高KV值电机飞行时,会出现“咳嗽”情况,就是电机一挫一挫的(KV2200-2600均有,大约1/3油门起就会有,就算在原地测试也会咳嗽),但舵机反应正常,用的是XXD和DYS的30A电调。
但飞低KV值的电机(KV1000)时则不会出现。
我怀疑是因为天线的问题,前天解开胶布重新修理,发现屏蔽线已经完全断了。我找了一小片铝箔把断开的屏蔽线重新包好(如下图),再试,上面说到的咳嗽情况没有了。

因我对无线电的东西不了解,查过一些帖子,还是不确认我这样的修复方法对接收效果是否有影响?
请高人指点为盼!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没准你手工包的高频特性比原厂还好,但是结实么?稳定呢?

楼主:
谢谢!
现在主要是确认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结实度还真不好说,虽然我都打了胶,但准备再仔细的处理一下。

网友:
断口处截断,去掉接收机上剩下的断天线,把完好的部分直接焊到接收机线路板上。

网友:
楼上的方法靠谱
需要注意的是,屏蔽层也要焊,而且不能和线芯焊一起了

楼主:
收到,明白!
我已明白老金和王子的方法了。暂时还不想拆接收(保修期),先凑合着用,实在不行就按你们的方法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炸了你就后悔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为一根天线让整个飞机冒风险是很不值得的。
【看图说话】 天地飞2.4G接收机换天线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32418&highlight=

网友A:
另外,低KV电机没事,高KV电机有问题,那是你电调的问题,你是不是用的X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低KV电机没事,高KV电机有问题,那是你电调的问题,你是不是用的XXD?

尾冲你好,你说的换天线的帖子我也看过(多次)。
我用2种30A电调都出现此情况(XXD、DYS)
高KV值电机“咳嗽”现象,之前用这个2.4接收没有出现的,当时换了其他的控(72M)也没有出现。
我把天线修复后再用也没再出现,因此我怀疑问题还是在2.4接收这边,估计是先前用纤维胶带捆扎天线并不牢固(而且还在元旦时炸过机)吧,我也不太懂。

网友:
不懂帮顶,天线是不能马虎的

楼主(2011-03-18):
之前飞的时候偶尔出现过异常,后来发现用铝箔包裹的部分有松脱的情况!失控的阴影就一直盘绕不散。

今天终于决心放弃接收机剩下的保修期,按老金提示的思路、老金的方法再次修复天线:

我把天线在弯折处剪断,拆开接收机,我没有直接把天线焊到接收机电路板上,而是把天线的母头小心拆开,加工截断的天线剪口,重新装到母头上(这部分费了半小时,因为母头里面的零件部不到1mm,很考眼力和手工),弄好后重新装上,测试-正常!
至此,一直忧虑的问题可以放下了。
再次感谢楼上几位的建议!

网友:
祝贺楼主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