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油机,再飞电动,可选择电动飞机推荐!欢迎。。。(已解决)

楼主(2011-02-11):
一直飞15-40的油机,想飞电动了,毕竟电动比较方便,车里放着,想飞就飞哟。

基本要求:
1、休闲飞的类型,速度别太快
2、电池3S1P或者2S1P吧
3、机机做工要好,最好耐摔点,价格不作限制
已经考虑中的机机在下面,请朋友多提建议或推荐!

EXTRA-330 耐摔版EPP

网友A:
上全球  不想每次很麻烦的拆来拆去的就买 全球的轻木小电动    翼展1000的

楼主:
1.2M翼展的

1.2M翼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全球  不想每次很麻烦的拆来拆去的就买 全球的轻木小电动    翼展1000的

是哪款?怕摔哟

楼主:
北西的260,机翼不可拆

楼主:
北西的232,机翼不可拆

北西的232,机翼不可拆

楼主:
全球 Extra Sports-30飞机

翼展 1320 mm

楼主:
全球:电动金花鼠

翼  展 :39.5 in / 1000 mm
机翼面积 :260 sq in / 16.5 sq dm
飞行重量 : 25.5 oz / 720 g
全  长 :32 in / 810 mm

楼主:
Fliton(飞腾) INSPIRE MINI 激励迷你电动F3A

翼展:1000MM,机长:1047MM
空机重量:278G; 起飞重量:650-680G
电调:25A; 电机:Hacker A20:20L / AXI 2212/26
舵机:Futaba S3110 / Hitec HS-55/65HB/MG 等9克舵机
电池:1500MAH 3S

楼主:
欢迎朋友们给给推荐,不局限于上面的机机中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2

342再漂亮一点就好了
飞行性能怎么样?做工怎么样?
我希望慢,能休闲一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2

342有翼型吗?翼肋是EPP还是轻木?
机身里是木构架吧?

网友C:
机翼不可拆你怎么运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不可拆你怎么运出去?

车的后备箱1米机可以放得进去的

网友D:
Hyperion Sniper-X2 EPP   1.2M的实心EPP 3D机,这个尺寸和价格能接受的话,就是3D类的完美选择了。耐摔,动作漂亮。像真类的,可以选EPO的FW190,1米翼展,还能拆卸机翼,也比较耐摔,好飞

网友:
买轻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yperion Sniper-X2 EPP   1.2M的实心EPP 3D机,这个尺寸和价格能接受的话,就是3D类的完美选择了。耐摔,动作漂亮。像真类的,可以选EPO的FW190,1米翼展,还能拆卸机翼,也比较耐摔,好飞

x2 EPP好象没有介绍图片哟,TAOBAO上的图全是挂了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x2 EPP好象没有介绍图片哟,TAOBAO上的图全是挂了的,打不开

不会吧,搜索一下不就有了吗?
这个帖子里有些图片可以参考。我见过实机,很是眼馋啊。不过因为价格和不可拆装,还在犹豫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81110

楼主:
哥们: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我看了感觉做工一般哟,设备外置,机翼不可以拆。

网友:
Hyperion的东西一般没说的,除了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我看了感觉做工一般哟,设备外置,机翼不可以拆。

EPP的嘛,表面肯定不会光溜了。机翼不可拆卸是最大的遗憾。设备外置的话,就当他是超级KT机好了。关键这机是实心EPP的。本身EPP就耐摔,再是实心的,即使摔坏了也好修啊。随便粘粘就上天了。
我现在有一架早期GREAT PLANES的EPP小3D,当年也是高价货色啊。跟你列出的EXTRA-330 耐摔版类似,我那机也是舱身的,但最有价值的是机头是实心EPP。就凭着这一实心头,这机机就可以不设起落架机身着落。周围无数类似结构的国产EPP雅克54之类的都因为不是实心头而摔得头破腿折的,而我的机机土地草地随便降,啥事都没有啊。由于太好打理了,所以我飞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啊,以至于降落的太随意,整机车轮滚(左翼、机头、右翼、尾翼接地的顺序立起来滚动 ),最后也就方向舵机打齿。所以你那种EXTRA-330 耐摔版其实耐摔不到哪去。类似结构的机机我见得最多的就是起降或者小炸搞得机头破裂,造成薄薄的机身侧壁被撕裂的支离破碎,粘都没法粘。H的这台,不光机身是实心的,机翼都是实心的。即使大炸,也就是该哪断哪断,但是不会碎,在宽大的实心断口上抹上泡沫胶一粘,就恢复状态了。

楼主:
meaommy :
谢谢你的指点.有点动心了
请你再评价下342那个1.2翼展的EPP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eaommy :
谢谢你的指点.有点动心了
请你再评价下342那个1.2翼展的EPP吧

嘿嘿,不喜欢薄壁舱身的EPP啊。这个比X2好的估计就是价格和拆卸机翼吧,论皮实,相信远不如X2

楼主:
如果是油动练习机,许多人会想到大金星、小金星,TUT40,真的是很不错的练习机。

总希望不同类别的飞机都有经典款,3D也是这样。

meaommy说得很对,薄壁舱身不耐操,如果是实芯EPP进行适当设备仓挖空,强度也会大许多。

楼主:
其实,我的想法也简单,一款EPP,可拆机翼,图装漂亮,做工细致,可以慢速休闲飞,1500-22003S电池,飞行重量700-1000克。

X2机翼不可拆,另外看图片附件质量感觉也一般,特别是机轮和起落架什么。如果修正这些,700多的价格也值。

网友D:
哈哈,兄弟看来还是对电的不太了解,用3S2200电池的鸡鸡基本不会到700-1000克的。同尺寸的电机比油机都要轻不少,所以电机比油机好飞的多了 其实你倒不用把眼光局限在EPP上。EPO材质有大量做工不错的像真机可选啊。以你油机的底子,飞那些像真机也是很休闲的。推荐一下,我打算近期入手1010翼展的EPO FW1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兄弟看来还是对电的不太了解,用3S2200电池的鸡鸡基本不会到700-1000克的。同尺寸的电机比油机都要轻不少,所以电机比油机好飞的多了 其实你倒不用把眼光局限在EPP上。EPO材质有大量做工不错的像真机可选 ...

        近期飞的欲望比较大。今天去飞了油15和40,冷哟,气温零度。
        油的是比较麻烦的,还要好场地。我在找一款EPP,平时放后备箱里,中午午休就可以飞一会,场地有限,所以需要较长滑跑的机机暂不考虑。这样,基本就只有EPP的3D机了。今天量了后备箱,1米翼展可以放得下,但是机身长1M就麻烦了。所以,能拆机翼最理想,否则后备箱必须完全清空,才能放得下1M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飞的欲望比较大。今天去飞了油15和40,冷哟,气温零度。
        油的是比较麻烦的,还要好场地。我在找一款EPP,平时放后备箱里,中午午休就可以飞一会,场地有限,所以需要较长滑跑的机机暂不考虑。 ...

这么看来就只有330之类的舱身EPP可用了。只要有平地,手上起飞,降落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特技机我真的很想试,不过是明年的打算

楼主:
最终买了Rainbow
已装好

楼主:
做工还是可以的,安装有的地方需要动点脑筋.

楼主:
装好后可能稍重了点,先凑合着飞。
目前配置:
XXD2212 1000KV
浩业EP1047
XXD30A
银燕8G
花牌3S 1500MA
2.4G 6通接受
飞行全重约460克.

网友:
这个配置吊机很好了,建议用桨夹,1047最好买大孔的那种,硬一些,小孔的偏软。

网友E:
动力系统比较弱了,而且XXD的电调没有线性可言

3D最重要的就是油门控制

就像楼主说的

凑合飞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系统比较弱了,而且XXD的电调没有线性可言

3D最重要的就是油门控制

就像楼主说的

凑合飞飞吧

是哟,本来丰田推荐双天2830-12,980KV的,电池850MA,这样配置的飞行全重应该差不多410克。
讲线性好盈18A也应该可以了吧。
但是XXD2212和30A手上现成的,先飞着。3D,没有若干个机机摔烂,难。

楼主:
这个飞机得到丰田、向导、meaommy及其他参与讨论的朋友热心帮助,这里一并谢了!

昨天首飞了。
但是和40油机相比,差别太大了。很轻很飘,有点不好控制,不太习惯。
慢慢练习吧,摔烂了才能有提高。

网友F:
楼主动作还真快~~~
3D对油门控制要求比较高,猪头王子说的对,XXD电调的线性太差,对3D飞行不好,就算调整油门曲线,也好不到哪里去。好盈、双天、中特威都比XXD好,价格也高得多。
你的配置飞行没多大问题,等你适应了,你会追求更高质量的电机和更轻的飞行重量~~或者过段时间你试试双天配800ma3s(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再建议你把EXP设置大一些,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得到丰田、向导、meaommy及其他参与讨论的朋友热心帮助,这里一并谢了!

昨天首飞了。
但是和40油机相比,差别太大了。很轻很飘,有点不好控制,不太习惯。
慢慢练习吧,摔烂了才能有提高。

O(∩_∩)O哈哈~,差别肯定大啊,这机机重量就油机的一零头,搞不好还没一台40的发动机重呢。你觉得不好控制,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油机的飞行感觉禁锢了,等你发现这机机视失速如粪土,拉杆可以一杆到底的特性时,你会觉得全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坏处就是飞回油机的时候别忘了把原来那根弦在从新绷起来。别一没回过神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动作还真快~~~
3D对油门控制要求比较高,猪头王子说的对,XXD电调的线性太差,对3D飞行不好,就算调整油门曲线,也好不到哪里去。好盈、双天、中特威都比XXD好,价格也高得多。
你的配置飞行没多大问题,等你适 ...

配置没有什么大问题,关键飞机是你这大佬推荐的,但是我把设备水准降下来了,闲置的东西也得先利用利用。
我没追求一步到位,因为可以预见摔个几架飞机是很正常的,如果对3D的兴趣长久,下次再配飞机时调整设备,好设备也得好手飞呀。
手上有只好盈18A,飞段时间后换上去体会体会油门线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O(∩_∩)O哈哈~,差别肯定大啊,这机机重量就油机的一零头,搞不好还没一台40的发动机重呢。你觉得不好控制,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油机的飞行感觉禁锢了,等你发现这机机视失速如粪土,拉杆可以一杆到底的特性时,你会 ...

Hyperion好是好哟,但是对初飞3D的人来说,有点浪费。摔烂现在这个飞机,再考虑Hyperion。
要是有人团购Hyperion就好了,先弄个来放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