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MX连续烧电调,请教电机可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2-11):
新年买的亚拓700E悬停连续烧了2个凤凰120A的电调,排除电调设置的原因,现在怀疑是
电机
问题,请教电机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检测方法,我的电机在设置一样的情况下,转速明显比别人的会低不少!

网友A:
电机的问题多半是扎间短路,要精确仪表测量就行
没有条件的用替换法呀,换一个电机

网友B:
120A多贵啊!

网友C:
会重绕线圈就方便多了

网友D:
用万用表量电机3个接头之间的电阻,一样的话,电机就没问题..
凤凰电调官方说电调里有两个发热的元件没有接触散热片,造成烧毁

网友:
测空载电流,用可测电感的万用表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