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1求教?

楼主(2011-02-11):
我的MONO1原来是用436不锈钢船桨的,用我现在的旧锂电一般在静水基本全油门都能玩4分钟,但飞高2858电机XXD125A电调没有什么温度,30---35度左右,只是旧锂电有点温,40--45度左右吧。现在换了438铝桨,船速比之前有所提高,电机电调温度基本同上,但玩船时间缩为3分来钟,锂电的温度有点热,可能有45---50度了,还会有鼓包,我的锂电是2S5000毫安20C ,    请问这是不是电流过大导致锂电温度过高呢?还有为什么电机电调也没有什么温度呢?请帮忙解答!!!

网友:
你的浆换大了后相应的电流负荷也大了,但都在电机、电调的承受范围内,所以电机电调温升不明显。但电池就吃不消了

网友:
电机电调都有水冷带走大部分热量, 电池没水冷带走热量,所以你的旧电池会热

网友:
FG的集中绕组电机的耗电量本来就大,再搭配差差地电调也不是省油的灯,时间不足是意料中事啊!

网友:
浆叶直径加大,负载电流会增加是很正常的,另外你速度增加了水冷效率也会相应增加了,如果想要保护电池就要为电池加水冷板了,特别是夏天的高温天气~~~~~

楼主:
多谢各大高手解答呀~~~
看来电机和电池要升级才能跟得上形势发展。。。。

网友A:
应该就是负荷较大 电池 c数不足吧~~换小浆应该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负荷较大 电池 c数不足吧~~换小浆应该会好点~

同意这个观点。负荷增大,电流增大了。超出电池放电能力。。。就只能怀孕了。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也同意这个观点,但小桨不能和人家拼呀!!!
如果有条件还是设备升级好。。。。。

网友B:
建议海维兄弟上ts1530或者1540,飞高电机out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海维兄弟上ts1530或者1540,飞高电机out啦

目前考虑TS 的1530   4600KV   ,觉得1540 电机     1200W 费电一点。。。。。
但这个1530的KV值好象偏小一点哦?。。。。

网友:
暴力电机没高功率电池推不动的,这两样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TS 的1530   4600KV   ,觉得1540 电机     1200W 费电一点。。。。。
但这个1530的KV值好象偏小一点哦?。。。。

1540+120A+好电池!给你的升级方案!
想和别人拼,首先要在装备上和别人一个起跑线,然后再来拼调船操船的技术。
要不怎么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TS 的1530   4600KV   ,觉得1540 电机     1200W 费电一点。。。。。
但这个1530的KV值好象偏小一点哦?。。。。

可以试下1530kv5500

网友C:
也可以试下 3055 5000KV 的

绝对给你不一样的感觉: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给你不一样的感觉:loveliness:

已在考虑范围之中了~

网友A:
维哥  请问   mono的船底  有v字形  也有w型的  有何区别 都各有什么功能~ 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哥  请问   mono的船底  有v字形  也有w型的  有何区别 都各有什么功能~ 不解

你所指的V形台阶和W形台阶吧?
V形应该是有利于直线高速行驶,W形应该是有利于行驶时船身稳定,
各有千秋,静水V形占优,有浪花W形占优。
有不对的请指正。。。

V形

V形

W形

W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