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喷口的舵机滋滋声无法消除 矢量形同虚设

楼主(2011-02-11):
如题 矢量喷口转动还是比较流畅的
为何控制喷口的
舵机
还是有滋滋声呢
控制舵面的舵机都很正常
是不是舵机质量有问题
我用的是飞翼9 克舵机

网友A:
舵机有声音很正常啊

网友B:
D90很容易抖舵

网友C:
如果是数码舵机,这个声音会很明显,正常的

网友D:
舵机不到位就会

网友E:
舵机扭力不够。

楼主:
操纵杆回中了 滋滋声还在
扭力不够吗
可是矢量喷口的转动不需要多大的力啊
控制副翼和平尾的舵机没有滋滋声
我看有的苏34视频 矢量控制的舵机没有滋滋声

楼主:
如果说滋滋声是正常的
那控制副翼和平尾 的舵机为何没有滋滋声呢

网友F:
通常数字舵机滋滋响是正常的
模拟舵机响的话要么是舵机有问题,要么就是安装的有点较劲

网友G:
通常数字舵机滋滋响是正常的
模拟舵机响的话要么是舵机有问题,要么就是安装的有点较劲
 ,对头,您各解释的好

网友H:
楼主多检查下吧呵呵~

网友:
换个位置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