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k4的调速板坏了(楼下已更新,高手跟帖啊)

楼主(2011-02-11):
我的车床调速板坏了,谁有电路图给一份呗,看看自己能不能修,现象是没有输出,lm324的电压只有3v左右,我感觉不太正常啊,上面的管子型号都被磨掉了,看不出来什么东东,有谁知道?谢谢了

网友A:
我不会修,但我会拿着电路板照着去买可能损坏的元件回家自己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修,但我会拿着电路板照着去买可能损坏的元件回家自己焊上。
关键是原件都看不出来型号啊,都被磨掉了

网友:
直流电机吗?买个直流调速器搞定

网友:
正面反面拍个照,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B:
啥故障现象? 一般电位器不良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原件都看不出来型号啊,都被磨掉了

让卖电子元件的人帮你看看,他们都知道

楼主:
症状

症状就是不转,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为0,依次检查转换开关,拍停开关均没有问题,初步分析电路板结构,强电部分为单向可控硅加整流管的可控桥式整流,控制电路为LM324的移向触发电路,由于电子知识有限,仅限于分析到如此,电路板表面无烧毁痕迹,强电接散热片的原件型号已看不出,均被打磨,初步分析有两只单向可控硅(左侧两只),另外三只不详,接电后lm324集成电路的4脚 与11脚间电压仅2.8v,外接可调电源调至10v左右仍不能启动,至此黔驴技穷!求高手指点!!附图如下,另附几张平时没事儿做的双杠斯特林(尚不能运转,有待改进,用外接电动机磨合中),平时积攒的小轴承,就当看景乐呵乐呵

散热片已去掉,夹在50快动平口钳上,宙征的

散热片已去掉,夹在50快动平口钳上,宙征的

排排队,左侧两个是可控硅

排排队,左侧两个是可控硅

斜视?

斜视?

曝光过度

曝光过度

铭牌

铭牌

透视

透视

俯视

俯视

后面

后面

五个主力原件

五个主力原件

lm324

lm324

瘫痪中的2k4

瘫痪中的2k4

80丹单动四爪

80丹单动四爪

山寨双缸两点钟方向

山寨双缸两点钟方向

山寨双缸右面

山寨双缸右面

山寨双缸左面

山寨双缸左面

山寨双缸正面

山寨双缸正面

搜集了若干年的小轴承

搜集了若干年的小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故障现象? 一般电位器不良多。
电位器正常,前两天还在使用,今天搬出来就不好用了,闹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卖电子元件的人帮你看看,他们都知道
抽空拿着去看看

楼主:
附一个网上找来的接线图

网上找到的,就是个简图,这个电路好像就是行货,2k4 的这个就是山寨这个的

网友C:
看那个照片上的标号,那两个标有SCR1和SCR2是可控硅,另外那三个管标号为:D1;D2;D3可能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之类的。
LZ既然已经把主板都拆出来了,就花点时间顺藤摸瓜把电路给模拟画出来,可以造福有2K4的坛友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照片上的标号,那两个标有SCR1和SCR2是可控硅,另外那三个管标号为:D1;D2;D3可能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之类的。
LZ既然已经把主板都拆出来了,就花点时间顺藤摸瓜把电路给模拟画出来,可以造福有2K4的坛友门, ...
能力有限啊!就是因为画不出来,才求助的

楼主:
拱一下,沉了

网友:
测下那个大绿色的电阻,还有补焊下它的两个引脚.

网友:
我的车床调速板也坏,故障现象相同,期待能够得到解决方案

网友:
共性毛病

楼主:
成功修复!更换元件:lm324

楼主:
故障导致原因初步分析如下:春 节前最后一次使用后清洁机器,用吸尘器清理时用手反复快速转动卡盘,当时换向开关没有放在中间位置,由于该车床的电动机为永磁直流电动机,由于转动速度较快,同时反复转动,产生交变电压,将lm324烧坏,提醒各位有床的哥们儿,停车以后换向开关一定要放在空挡位置,避免我这个现象出现,这次算是幸运的,坏了一个元件,坏多了我就没有能力修上了,今天我到电子市场把电路板上的所有硅元件都买了,结果第一个换的就是运放,蒙上了!
欢迎拍砖

楼主:
这个电路有缺 陷,控制回路的电源是直接从强电部分用15k大功率电阻降压得来的,如果控制部分电源用变压器直接从220v部分取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开卷有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会吧,如果这样你的电动机用来发电更好,可能遇巧了,你认为是这样将lm324加一个集成电路座子,再摇看看。

网友:
应不是转动电机的原因,参考下图:LM324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如果这样你的电动机用来发电更好,可能遇巧了,你认为是这样将lm324加一个集成电路座子,再摇看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还真的焊了个集成电路插座,不过手头没有多余的324了,那天买个试一试,不过电机真的能发电,用手迅速转动,电压用万用表测能达到80多伏,有鸡鸡的可以试一下,永磁直流电机本身就是可逆的,本次得到的经验是遇到问题先别着急,静下心来分析一下,本身这个板子用的器件都是普通件,所有的原件加起来价格不会超过40元(散热片未计),我看网上卖这个调速器要500多元,好贵啊!换324我只花了1元,真的很有成就感

网友E:
恭喜恭喜, 不过15楼的兄弟说的也会造成时好时坏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恭喜, 不过15楼的兄弟说的也会造成时好时坏的现象。
那个电阻是给控制电路提供电源的,电压在二十多伏,控制回路里有两个稳压管,分别是22v和12v,工作的时候那个电阻很热,我的这个绿色的电阻已经有点儿发黄了,不过阻值没变,还是15k,如果接触不良的话就会偶尔不能启动,但不会烧保险

网友F:
接触不良的话将电阻的二个焊点重新焊接一下,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触不良的话将电阻的二个焊点重新焊接一下,会不会好点?
那肯定会好,呵呵

网友:
我在遇到这样的故障时,都是用漆包线在原焊点的焊脚上缠几圈后再焊接好,漆包线的另一头焊到与焊盘连接的另外一个焊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完全没必要,将虚焊的零件取下,用刀将零件脚刮干净,镀锡,焊上处理好,永远不虚焊。

网友G:
这个电路板可能是带有强电的,触摸任何一点都有可能触电!因此检修要拔电源插头。外接电源有可能也会触电。务必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板可能是带有强电的,触摸任何一点都有可能触电!因此检修要拔电源插头。外接电源有可能也会触电。务必小心。
说明一点,该板子的肖特基二极管及单项可控硅的散热片与引脚是绝缘的,散热片不带电,其他的地方带电检修时要注意安全

楼主:
斯特林制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