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 25并口G2安装求助

楼主(2011-02-11):
能读盘了 安装时 姓名栏 随便输入;序号栏:是输入狗号2489796-rt-020435,还是母盘上的序列号67153198-G2-157010688,中间的那两个- -输不输,第三排接口号栏:输入那个序列号呀,求助。我反复试了光盘序列号和接口号,但是NEXT栏总是灰色,不能继续软件安装,以前咋安装的全忘记了

楼主:
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

4、输入注册信息
  最上面输入用户名,只能用英文字母+数字,而且长度必须多于3个英文字母
  中间是软件的序列号,这个请参见你的软件的包装上应该可以找到,格式为8位数字+“-G2-”+10数字。(如12345678-G2-1234567890)。如果输入正确的话下面的“Next>”会变为黑色,反之则是灰色的不能点击。
  最下面是接口序列号,应该可以在你的软件包装或说明书上找到。格式为7位数字+“-RT-”+6位数字(如1234567-RT-123456)。同样,只有输入正确后“Next>”才会变为黑色,反之则是灰色的不能点击。
5、选择安装文件夹。默认的位置是在C盘,如果想安装到其它文件夹的话需要点击“Browse”按钮选择文件夹。比如我想把G2安装到D盘,就点击“Browse”,然后找到“Patch”,下面有一行字母是“C:\Program Files\RealFlight”,把最前面的“C”删除,改成“D”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确定”,此时会有一个提示,点“是(Y)”就会返回到安装程序。此时就可以看到安装的位置已经改成了“D:\Program Files\RealFlight”,点“Next>”继续安装。
6、这一步是选择安装组件,什么都不用选,直接点“Next>”。
7、然后是选择程序组,不用管这,直接“Next>”。
8、然后会开始复制文件了,不会用很长时间,一般几分钟就完事。
9、文件复制完成后会有一个提示,问是不是要安装DIRECTX 8,选择“否(N)”。
10、安装完成,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第 3部分  安装升级文件
  因为G2安装盘中所带的接口驱动程序在Windows XP下不能使用,所以还要再安装518版以上的升级程序,比如本站提供的592版的升级程序。或者安装ADD3以上的升级光盘。这里以安装592版的升级程序为例。
1、首先从本站下 载频道下 载升级程序
2、双击打开升级程序,会出现是否需要安装的提示,点“是(Y)”。
3、然后是欢迎画面,点“Next>”。
4、然后又是许可协议,点下边中间的“YES”
5、下面是选择安装位置,此时要注意一定要安装到你的RealFlight G2的安装文件夹。如果你的RealFlight G2是装在C盘,那不用改动,直接点“Next>”安装就可以了。如果你的G2装在了其它盘上,象我刚才就装到了D盘,此时就要改动一下,把安装位置改到D盘。操作方法和安装G2时改安装位置的方法一样:点击“Browse”,然后找到“Patch”,下面有一行字母是“C:\Program Files\RealFlight”,把最前面的“C”删除,改成“D”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确定”返回到安装程序。此时就可以看到安装的位置已经改成了“D:\Program Files\RealFlight”,点“Next>”继续安装。
6、然后是确认安装信息,直接点击“Next>”。
7、接下来会开始复制文件,一般不到一两分钟就可以复制完成。
8、最后安装结束,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第4部分  安装接口驱动
1、打开“我的电脑”,在左侧找到“控制面板”,点击打开。或者用鼠标点“开始”菜单中也可以找到。
2、打开“控制面板”后向下找到“添加硬件”,双击打开。
3、然后会打开“添加硬件向导”,点“下一步”
4、选择“是,硬件已连接好(Y)”,点“下一步”
5、然后会显示“以下硬件已安装在您的计算机上”,在中间的“已安装的硬件”列表的最下面找到“添加新的硬件设备”,然后点“下一步”
6、选择“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M)”,点“下一步”
7、然后会提示“从以下列表,选择要安装的硬件类型”,保持默认的“显示所有设备”,点“下一步”
8、然后会等比较长的时间,显示“选择要为此硬件安装的设备驱动程序”,点击“从磁盘安装(H)”
9、下面会出现一个小**框,点右边的“浏览(B)”
10、然后选择到RealFlight G2的安装文件夹,点击右下方的“打开”后返回“从磁盘安装”**框,点“确定”。
11、此时在中间的“型号”列表中会列出“RealFlight Driver”这个设备,点击“下一步”。如果没能显示出来或提示没有需要的硬件信息则可能是在选择RealFlight G2的安装文件夹时有问题,请再仔细确认后再试。
12、然后会提示“向导准备安装您的硬件”,点“下一步”
13、文件复制完成后安装就结束了,此时会显示“Windows 已完成为这个设备安装软件”,点“完成”结束安装。
  安装结束后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有没有“RealFlight Driver”这个设备,如果有且前面没有黄色的叹号的话说明安装成功。

网友:
粉好繼續加油 ~
我台灣模型店家賣的LPT1的接口及USB 版的G2都可以使用,只是有的需要,自行修改注冊表,才能夠完全可以使用~
現在正在尋找,有支援G2的8通道搖桿控(3個獨立控制的1段開關,1個獨立控制的2段開關)~

楼主:
用futaba FF8呀 我就用的它

网友:
我盡量找尋是搖桿的 要找能夠支援 所有模擬的搖桿控 實在不簡單 得看廠商是否要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