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1-02-11):
有没有谁的
模拟器
线是自己DIY的?
就是那种音频线插口,,
不知道音频线行不行
请求老鸟解释~~
有图更好 了

网友A:
你的遥控器是音频线的那种接口的话,你可以到电子市场去买一根两头都是3.5MM的音频线,从遥控器连到电脑的Mic插口,电脑需要先下 载PPjoy软件、G4等软件,具体的设置在本论坛的飞行模拟器专区有详细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把贴子翻出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