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秀一下我做的雕刻机

楼主(2011-02-11):
自10年夏天就发烧想自己D一台雕刻机,先在淘宝上买了各种需要的配件,又在本地买了15mm和10mm厚的两块塑料板,准备开工制作,无奈因为铣床放在单位车库蚊子实在太多,天热没法做,直等到过了中秋穿上厚衣服才开工,没画什么图纸,全凭想象边想边做,加上要上班和经常出差,忙中偷闲陆续做了半年,直到年底终于才完工,由于不是连续制作,又没图纸,有空做时往往前面想好的方案又忘记了,只好重新再找思路,因此浪费的时间无数,大部分时候思考比动手的时间多!就这样断断续续做了半年才完工,春 节放假空闲了几天终于把驱动板连接上试机,一切工作正常!先发几张图秀一下,做的不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羡慕,顶一个!

楼主:
这是Z轴

楼主:
这是正在用复合地板试雕的正面图

楼主:
这是接近完工时的样子

楼主:
这是接近完工时的样子,底板和电机都没安装

楼主:
考虑到塑料板的强度有限,板之间的连接如果用自攻螺丝或攻丝强度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全部打的横孔,用横孔螺丝拉紧,强度绝对不比铝机差(当然材料强度肯定不如铝)

楼主:
再发张用做机器剩余的15mm边角料雕的浮雕,蜥蜴是48X70mm,平底尖刀,F1000,大概雕了2小时左右,肖像是 33x33mm大概一小时吧

网友:
嗯 不错啊 作品也挺好的纹路算清晰了

楼主:
塑料板子材质不好,有杂质,有些地方遇到杂质会掉,所以肖像的脸部就掉了一个点!

网友:
相当不错,楼主好手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发张用做机器剩余的15mm边角料雕的浮雕,蜥蜴是48X70mm,平底尖刀,F1000,大概雕了2小时左右,肖像是 33x33mm大概一小时吧
雕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边沿的地方为什么不平,是不是失步引起的,我雕的也是这样,没弄明白怎么造成的。

网友:
做的 不错,也想做一个,希望到时帮助帮助

网友B:
挺好的,既然有条件为什么不做铝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边沿的地方为什么不平,是不是失步引起的,我雕的也是这样,没弄明白怎么造成的。

边缘不平问题我也不清楚,但好像也没失步,要是失步的话雕中间浮雕是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希望有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LZ能扬长避短,PVC、铝型材搭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既然有条件为什么不做铝的,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呀!

铝机就不做了,铝材太贵啊,下一步要做的话就做直轨的铁机器,刚性强,不过成本也不低,加工难度也大啊!
生命不止折腾不息啊,呵呵!

网友:
理想变现实,赞一票。

网友C:
兄弟花了多少钱才成功的。我也想搞或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花了多少钱才成功的。我也想搞或买一个。

大概算了一下,差不多两千两百多成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10年夏天就发烧想自己D一台雕刻机,先在淘宝上买了各种需要的配件,又在本地买了15mm和10mm厚的两块塑料板,准备开工制作,无奈因为铣床放在单位车库蚊子实在太多,天热没法做,直等到过了中秋穿上厚衣服才开工,没 ...
                                 我的机器跟你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跟你很像啊 601984

确实像啊!看来我们都想到一起去了!

网友:
要啥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