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卫星连接线图

楼主(2011-02-11):
找了一个线路图供大家参考。主要元件参数AMS1117-3.3是一款3.3V输出的低压差稳压器

AMS1117-3.3型号标识

AMS
AMS品牌标识

基本型号

3.3
输出电压3.3V

AMS1117-3.3参数特性

输入电压(V)
4.7512
输出电流(A)
输出电压(V)
3.3
压差(V)
1.3
封装类型/引脚/尺寸

封装类型

SOT-223
引脚数

体宽

6.30 -6.71 mm
长度

3.30-3.71 mm
引脚间距

2.29 mm

楼主:
制作很简单,吧卫星连接线上的红线剪断mb出来先连接上图右边的vin上,然后+3.3v连接到卫星那头。

黑线直接连接并与上图的三个地线点并联。

另外一条信号线直接连接mb和卫星就ok了。

ams1117自己上淘宝买就ok了

网友A:
这个要顶啊,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竟然卖这么贵哦,
最好楼主能破解那个升级线造福众模友

网友B:
广告位招租,LZ申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位招租,LZ申精吧

这个射不了精吧。

网友:
太好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很简单,吧卫星连接线上的红线剪断mb出来先连接上图右边的vin上,然后+3.3v连接到卫星那头。

黑线直接连接并与上图的三个地线点并联。

另外一条信号线直接连接mb和卫星就ok了。

ams1117自己上淘宝买就o ...

这个东西可以在旧的或者坏的845主板上拆自己去找吧我是找到了

网友(2011-10-23):
这个记号了,以后或许用得上

网友:
这个要保存

网友:
 不知道是个神马东西,不过看模友的反应,应该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顶啊,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竟然卖这么贵哦,
最好楼主能破解那个升级线造福众模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765升级线已经破解了

网友:
我的比LZ得简单,一个LED就OK了,呵呵,不过要注意电压,降压后是3.3左右就可以了,我的装LED后是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