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电调的选择,大家路过入来讲讲~~

楼主(2011-02-11):
准备入450了,现在在看电调,不知道ZTW和好盈哪个更好呢?

其中有一个功能我比较纠结的~

ZTW 40A的 超温保护,110℃时自动降低功率一半输出,温度低于110℃时功率输出恢复~

但是,好盈40A的~过热保护:内置温度检测电路,MOS管温度过高时电调自动关断;【会不会飞飞下关闭了???飞机掉下来了。。。。】

网友:
反正我好赢ztw电调都没用坏过,ztw设置超级麻烦,不过好在就一次,pro就选ztw,其它选好赢。

不过极力推荐亚拓电调,缓启动,虽然贵一点,一次大意就赚回来了

网友A:
好赢、ZTW飞450SPORT,都没有遇到过过热保护。使用起来还不错
亚拓35X的缓启动是很好的,但没有ZTW和好赢耐搞

网友B:
我用好赢白金60A在450上  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
好盈白金没热保护模式可调,不会过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好赢白金60A在450上  一点温度都没有

6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ZTW飞450SPORT,都没有遇到过过热保护。使用起来还不错
亚拓35X的缓启动是很好的,但没有ZTW和好赢耐搞

谢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