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1520和1530如何选择?

楼主(2011-02-11):
最近入手了一条X15,正在为如何选择电机而纠结,在此诚心向各位请教,希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目前主要是在腾翔的 1520 和 1530之间纠结。我个人的想法,装这条船主要是休闲跑,以省电为优先,最高速度能达到60左右就OK,不知道1520的动力是否足够?

另外关于电机的KV值,不考虑比赛2S电压限制的话,选择3S 3600KV的配置和选择6S 1800KV的配置是否是等效的?如果不是,两种配置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桨选多大的比较好?

网友:
见义用1540   好点

网友:
建议用1530电机,根据我的经验,1530是比较合适的,60以上的速度都没问题,而且还有改进的潜力~~~~

如果是3S 2200~4000MA的电池的话,可以用9T 3100KV比较适中,选择浆的范围比较宽,视乎你想跑多长的时间,6S的电压比较高,除非你想破百,不然没什么必要跑一次放那么多的电池~

浆的话要看你实际要定好电机后才能确定,跑几次比较过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看样子1520带X15这样的船体有点功率不足。那么2220和1530比起来如何呢?从参数上来看功率什么的差不多,是不是转子直径大所以同转速下扭力会比1530大呢?

另外我对3S和6S的看法是这样的:同等功率下提高电压可以降低电流,这样对电调的压力会小一些(比如3S要用150A电调,6S用90A足够),此外电流的降低也会减少损耗,会更省电,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
2--3s就好。过了就超标啦。,船体小。。。放6s电不实际。。。。x15的高手都不会有6s电的经验。。要的话自己去摸索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Z想用3S跑X15那就是娱乐一下,想装那种电机就看LZ喜好了,不过一般TS的电机都是“馅大皮薄”2220的磁钢要比1530之类的大一个规格,耗电量也要比1530大,想跑的久还是在1500系列里选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用3S跑X15那就是娱乐一下,想装那种电机就看LZ喜好了,不过一般TS的电机都是“馅大皮薄”2220的磁钢要比1530之类的大一个规格,耗电量也要比1530大,想跑的久还是在1500系列里选比较好

对的,纯粹自娱自乐,所以省电很重要,感谢宝贵意见!

网友:
我也推荐上1540!!1540相对于1530动力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是 I=U/R 也就是 在电阻不变时 电压变大 电流也会变大才对吧

网友:
楼主,建议你还是用2S,上高KV电机好了了,我也是这船,用3S电池容量不能太大,容量大重量必然大,老是翻船和钻水。。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