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角磨到手

楼主(2011-02-11):
盖世角磨到手,包装的很牢靠完整 。机器电源线长配件齐全,主轴确实没什么间隙,但机器用手空转有明显的齿轮声,上电后噪声明显。 比我个国产的垃圾还响点 可能是功率的缘故。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wmv]http://player.ku6.com/refer/ik6XgSjleHiDKXUi/v.swf[/wmv][wmv][/wmv][rm][/rm]

楼主:
开机后 [rm][/rm]<embed src="
http://player.ku6.com/refer/9EM6Gjt3sKg8xMg9/v.swf
"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wmv][/wmv]

网友A:
看不到视频

网友B:
齿轮间隙大

网友C:
应该是大齿的原因,我的国产的杂牌的是螺旋的幼齿,没进口的那种110V的齿轮响。

网友:
我的还没到,只希望不发热不抖动。没注意它是直齿

网友D:
我的也到手了,功率确实大,我的电钻看起来不错,冲击和普通钻两用,特别是所谓的德国罗姆的转夹头不错。角磨机声音跟我的东成的差不多,光空转试了下,用起来不知道好吗。

网友E:
搞不好是中 国加工的

网友F:
国外的东西就是好,包括声音都是好,虽然响声大点,但是听着均匀,显示出巨大的动力

网友G:
我的两台昨天就到了,功率是大了些,腰身略显粗,噪声大是直齿的原因,斜齿轮的话噪音会低一些。拆开后壳看空载时火花很小,工艺结构很正宗,德国造的轴承寿命会长一些。动平衡还不错振动不大,两只压垫的台阶比较合理,能方便地使用各种切割片,磨片,百叶轮,抛光轮,钢丝轮等,总的来说性价比还行。

网友H:
我买的也收到 声音比博世的响 新的总比旧的好

楼主:
这个传动是直齿锥齿传动的,一般来说这种传动声音很小的,主轴盖下有两张垫片,调整厚薄不知道能不能使主副齿轮相交点90度,齿轮声小些

网友I:
这个品牌,也是一般般而已,与国内一线品牌平齐。

网友J:
我的还没到

网友:
机身很粗,电线很长,外壳做工一般,内部做工比我那个国产的好太多了,噪音的话加新黄油吧

网友K:
我拆过这个角磨`貌似纯粹国产的``齿轮上有MG的字样``貌似意大利`粉末冶金齿轮`但是这个公司生产的齿轮基本上都是手表等`一些精密微型仪器上用的`比如纳米机器人`纳米减速机```而且MG公司`属于反*公司`这种高精尖而又昂贵的东西`我相信是不会装进这个手砂轮机里的`所以基本可以判断`这属于`OEM产品```

网友L:
MG齿轮是意大利粉末冶金齿轮,但是在国内内做的,这种齿轮的优点是耐磨性能好,缺点是噪声相对较大。
黄油最好用0号黄油。

网友L:
其实进口的不一定就是好,很多进口的机种都是在国内OEM或是在国内的工厂做的。我公司也是属于进口品牌,但电钻,角磨等多是国内工厂做的(出口的只是安全性能上要求较高),只不过就是是铭牌换用英文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