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机

楼主(2011-02-11):
请问DC24伏三相直流
电机
(86DWBL01-F)型是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请高人指点。(无阻值电流24A,功率600瓦

网友A:
直接接直流电源

网友B:
撒叫3相直流电机 无阻值电流 啊 楼主的专业术语一点都听不懂

网友C:
不太懂, 想問一下, 直流可以三相嗎?

网友D:
哈哈
直流三相

网友E:
头一回听说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都是直流输入电调,三相交流输出到电机,电调控制速度。

网友C:
 說明三相, 你還可以說輸入 / 輸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