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流

楼主(2011-02-11):
我的24伏三相直流
电机
到后,想计算电流。但用表一量,只通路,测不到电阻,怎么才能计算出电流呢?请教。

网友A:
电机这个东西没有直接计算电流的办法, 即使知道固定电阻, 转起来的时候还有阻抗而且是不固定的。 要知道电流,只有通过工具测量!

楼主:
一般的电机都有电阻,为什么我这个三相无刷电机,三相都通,就是测不到电阻?请教。

网友B:
你的表不对 测不了这么小的阻值

网友:
看看电机的功率吧.功率除电压等于电流..当然这样只是个大楷.最好还是用电流表

网友C:
买个勾表便可量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