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YT 450 SPORT 换大舵机侧板装260MG

楼主(2011-02-11):
分享一下YT 450 SPORT 换大舵机侧板装260MG

舵机和接收器的安装

舵机和接收器的安装

YT35X 的散热改装,拆除原来的散热片,更换了更大的,同时换了5V的稳压IC

YT35X 的散热改装,拆除原来的散热片,更换了更大的,同时换了5V的稳压IC

260MG 安装1

260MG 安装1

260MG 安装2

260MG 安装2

260MG 安装3

260MG 安装3

电调的磁环用热缩管封装后固定在底板

电调的磁环用热缩管封装后固定在底板

接收器的底部

接收器的底部

DS520尾舵和改装的碳纤拉杆、轴承

DS520尾舵和改装的碳纤拉杆、轴承

碳纤拉杆

碳纤拉杆

中联头箍

中联头箍

电池接口的安装

电池接口的安装

接收机仓

接收机仓

自己裁的碳纤尾管和尾部安装图

自己裁的碳纤尾管和尾部安装图

网友:
整的不错 挺干净!!!

网友A:
侧板是哪家的啊?

网友B:
升降舵机位置没照

网友:
电池差头好奢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是哪家的啊?

侧板是哪家的这里不大方便说,你想知道的话PM我吧。不过觉得这侧板的缺 陷,就是还是按照原装来的舵臂水平对位空打的,不能按照那个孔调舵臂的水平。还有就是尾管支撑部分没有原装的那么坚固,可能为了照顾陀螺放上面的缘故,有的有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机位置没照

漏拍了,

不过这升降舵的安装也挺费劲的,拆了舵机的后盖才能从里面往外放

网友C:
看到花电以为楼主上了6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花电以为楼主上了6S了

网友:
我的过2天也到了,包括冰人的升级件.,..装好了我也上个报告

网友:
等410坏了,也换260m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漏拍了,

不过这升降舵的安装也挺费劲的,拆了舵机的后盖才能从里面往外放

直接从外往里装即可,无需拆外壳的。
对位孔忘记调整了,下次移动到正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从外往里装即可,无需拆外壳的。
对位孔忘记调整了,下次移动到正确位置。

外面装不好的地方是舵机外露比较多,而且原来450带的头罩柱子不能用了,要换长点的,所以把舵机装里面,换了长的头球,正正好

网友D:
原厂的头罩支柱容易在炸鸡后固定螺丝断掉而导致轴承座报废,我新设计的头罩支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解决了改舵机后头罩支柱有点偏短的问题。

网友:
其实电池插头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纯粹浪费、好看,我500一直用普通T插,飞了一年多一点事没有。

试试插头的温度就行了,如果一点温度都没有,那就是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头罩支柱容易在炸鸡后固定螺丝断掉而导致轴承座报废,我新设计的头罩支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解决了改舵机后头罩支柱有点偏短的问题。

冰人老大的头罩支柱是好东西,但是也要买啊,原来的也不要浪费
我现在的头罩支柱没有固定在轴承座上面,是固定在稍微后一点的孔上

网友:
换 大舵机有个毛病 ,电机很不好拆装 。

网友(2011-08-04):
换了很爽吗? 450 的舵机就是蛋痛。。哎。。

网友:
请问楼主的侧板螺丝是神马规格?看上去好大,好给力!

网友:
换了260什么都好,就是调整大齿间歇太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头罩支柱容易在炸鸡后固定螺丝断掉而导致轴承座报废,我新设计的头罩支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解决了改舵机后头罩支柱有点偏短的问题。
我的就断在轴承座上了,现在缺一个螺丝还在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