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用哪种电机可以飞到500-600米高?

楼主(2011-02-11):
四旋翼用哪种
电机
可以飞到500-600米高?用7.4伏
电池
的,机身大约重1KG

网友A:
1KG重啊,那最起码要11.1V的才给力

网友B:
四轴能飞那么高吗?眼睛还看得见?

网友C:
飞那么高 碰到气流准备怎么解决?

网友D:
飞这么高,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违反了中 国的低空管理条令

网友E:
固定翼随便就穿云......5百米不加强控也能达到, 控能达到的范围.
500米能看得见, 前提是天气晴朗, 而且带平衡仪, 别说多轴, 就算是直升机都能达到这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