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量 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1):
做的 微风 装好
舵机
调试时 舵机行程很短 请教下 怎么调大点 用的天6C 别说在控上调 谢谢了

楼主:
大家没有 好办法吗

网友A:
要么换舵机 要么用长舵杆

楼主:
谢谢了  就是 小飞机 玩玩 不炸鸡 不换舵机 还是 加长舵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