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发动机预热器

楼主(2011-02-11):
冬天玩发动机最好先预热一下再启动,有些人用热水浇,效率太低而且容易结冰,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电子预热器,可以大大提高发动机启动的成功率,超简单,超实用。你不妨看一看
选材:
      首先,我们需要电热线, 这个可能要上网买才能买到,要买6-12V的那种。一般都是6V和12V混发,这东西很便宜,而且很好用,建议大家多买点,回家后用万用表多测几根,可能会得到两种阻值,阻值大的那种就是12V的,小的那种就是6V(灵活应用就行啦)。
除了这个以外,还需要一段电线、两个鳄鱼夹(根据个人喜好,要不要无所谓)。
制作:
      把电热线的两头焊上一段电线,电线的另一端在分别焊上一个鳄鱼夹就OK了。

测试:
      大家可以把预热器的线攥成一团握在手里,接上电源或电池,如果几秒后电热线变热并且有点烫手就成功了(这么简单的东西,不成功才怪呢 )。但是千万不能让电热线在空载的情况下长时间通电,这样会烧毁电热丝(有一次我把电热线缠在温度计的测温头上,然后不断通电,好奇地将温度升到了115度 ,表面看上去没有冒烟,结果我往下拆线的时候却发现这根电热线的外皮已经和测温头融化成一团了 )。
使用: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使用它预热自己的发动机了,很简单,只要将电热线缠在发动机的散热翅上然后通电就行了(电源可以用电瓶,也可以用动力锂电,还可以接汽车点烟器孔......随便。)

       用不了多长时间,等到发动机的汽缸部位用手摸上去变得比较热了,就可以启动了,等发动机点着了,就可以把预热器拆下来了,还等什么,飞吧!
注意:一定要有那段电线,否则操作时会很不方便,电热线和电线的连接处要包起来防止短路,我用的是热缩管,没有热缩管用绝缘胶布也可以。

楼主:
在这里补充一下:这东西不会很热,也不会很耗电,请大家放心使用

网友:
佩服,虽不是什么大发明,不过还是动了脑筋。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以前我还经常用电吹风,看起来这个更方便

网友:
缸头直接浇上油烧就行了  哪里用这么麻烦

楼主:
楼上好疯狂,烧油挺危险的

楼主:
我做的这东西主要适合用电启动器的模型,因为它可以和电启动器共用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