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现象,懂的人解释一下。(有视频)

楼主(2011-02-11):
一直怀疑不是控就是接收。结果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已经快疯了。一直炸。突然跳舵,失控什么的。。。。。。。。。难道被不干净的附到控上啦?
在某个特定的角度。手摸控,舵机狂抖。或者左右移动天线,也会狂抖。到底是为什么呀?

楼主:
这样。。。岂不是我要让人炸机。。。。摸摸就可以啦。哈哈哈。。。。。。

楼主:
不摸也抖。天线一个特定的位置。舵机就会达到最大振幅。
我真搞不懂了。

网友:
那控很猛

网友:
换个控试试吧,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
拆开控,看看天线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静电?拆开控来仔细检查下
  支持换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静电吧?

网友:
楼主的头像就有点像不干净的东西附身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控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根黑色的线是用螺丝栓接在面板上的,把这根线拆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FUTABA的控,用兼容接收机就这德行,用原装的就没有,不知道LZ的是不是这种问题。另外就是内部天线接线松动

网友:
如果确定是控的原因的话:1,将控的金属面板接电池的负极。2,在主板上找到容量最大的电解电容,看看其对应的焊盘上有没有裂纹,如有补焊即可,不行的话再并联个0.1UF的瓷片电容看看。3,将控上所有接插件重插一遍。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  测试的时候连同晶体一起更换

网友:
世界上没有灵异现象,只有暂时没找到原因的现象。

网友:
LZ 把控给别人 看下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
触摸感应功能~强大~

网友:
lz可以试着靠意念控制jj了

网友:
脑波太强了。

网友:
应该是天线虚焊 或者电容断路了

网友:
神经系统主要由三大系统组成,即脑神经、脊神经、植物神经。各系统之间以脑神经为中心,分工协同,共同实现心理功能。   在这里之所以用神经而省去了系统,是因为神经本身就是个系统概念。按生理心理学定义,神经是由神经元构成的系统,即神经元系统。其中神经元就是神经这个系统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   神经元是生理层次的物质,即特殊的细胞,不妨称为神经细胞。撇开脑神经元、脊髓神经元、植物神经元的具体差别来看  神经
,神经元由细胞体和突起构成。神经细胞突起简称为神经纤维。神经纤维之间纵横交错,是(神经元)构成神经元网络(即神经)的必要条件,具有信息采集与发送功能,表现为心理层面的刺激与反应;神经细胞体是神经元中基本的信息存储与处理单元;经过初步处理的信息,通过神经纤维按层次传递,直至达到脑神经,进行最后的总处理,然后将处理的结果返回到神经元,最终通过神经元上的反应器执行,产生生理反应。   之所以说神经元是构成神经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在神经纤维内部,信息传输大都采用生物电脉冲的方式,但各神经元的神经纤维之间并非直接相连的,而是被其他物质隔开,比如乙酰胆碱等等。这其实是新的结构层次或者环节,不再详细叙述。生物电到了相邻神经纤维之间,会转变为化学信号,通过物质载体进行过渡,再转化为电信号。因此,完整的神经不仅包括脑神经、脊髓神经、植物神经等不同的神经,还需要包括中间的化学介质。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LZ神经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