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电高手或者FPV高手一个关于天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2-11):
请教无线电高手或者FPV高手一个关于无线电的问题
      我想制作一个FPV地面站,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接收与发射的问题。
      1、自己设想将地面站视频接收机的天线接一个三通,然后分出两个天线接口。一个接口接平板定向天线,一个接口接直杆向天天线。这样既能将远处飞机发出的视频信号捕获,又可以避免定向天线跟踪时出现的死角。想请教各位老师这种做法是否可行。有这样做的吗?
      2、想把遥控里的天线也转接出一个接口接给2.4G放大器,然后从放大器发射天线的接口接一三通,和上面一样一个接口接平板定向天线,一个接口接直杆向天天线。这样如果发射机接两个天线可以把信号发射出去吗?

网友:
比较专业,等72来回答吧,估计他快来了

网友:
原理上:好象电视机天线.一条输入天线.并连一台电视机.二台..三台..回家试试就知道了.二台勉强可以.三台有雪花了.四台...哈哈..试试.因为阻抗变了.而要做只要够用分配器了.如果行的话厂家就不出分配器了 .两重天线接收其实没有实在的效果.弄的不好反而有反效果.因为天线阻抗变了.专业的用频谱仪测量一下场强就知道了.现在专业的处理手段是.用分集的方法.即用天线自动转换.A路或者B路.也就是那一个信号强就用那一路.方式有高频头转换.中放之后转换等等.其实无线电天线方面还有一个匹配的问题.专业的手段用驻波表就知道了.有时候用匹配的天线比增强功率还有用:loveliness: .接收天线并不是越多越好的缘故.发射也是一样.

楼主:
谢谢老师的讲解,专业技术性很强,一时半会很难弄明白。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是想像的接个三通那样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可能还没有原机带的短天线效果好。
能推荐一个就是您说的“即用天线自动转换.A路或者B路.也就是那一个信号强就用那一路.”这个设备吗?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想知道它的全称方便查找。
谢谢!

网友:
fpv店有得卖.不过价格不菲.飞翔fpv..北京老鹰树....

网友:
分集:进口高档的小汽车就有了.我们有时候开着车听收音机.转个弯就没有了.信号差的时候特别明显.如果有分集电路的话.就好多了.无线电就有这个特性:波长.频率越高.波长越短.现在大家采用的微波传输基本上是1.2g..2.4g..5.8g...等等.考虑这样还有考虑干扰.效率.云中穿透性.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分集:高档的无线麦克风也有.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频率不同而异.你采用2.4g遥控发射.本人不见议玩fpv.2.4g接收本振.GPS等等都是高频的.距离太近容易造成干拢.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分集天线要用到合路器~

网友:
用双图传发射 双图传接收 传一样的视频 2个显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