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啥牌子的模拟器最好用?

楼主(2011-02-11):
现在啥牌子的
模拟器
最好用?飞鹰?飞天?超能?Carolbox?或者其他牌子?

网友A:
自己喜欢就好,用过几种,解密上飞鹰最好,可以在线升级的价格也高,好像又出了新的什么5.5版本模拟器了,飞天也不错,使用的软件略少,但价格也便宜点,别的模拟器有好多都是破解版本的,不能升级的有时候也不稳定,,但价格更便宜,
会搞的音频线解决问题

网友B:
飞鹰?飞天?超能?Carolbox?或者其他牌子?
只要是能支援市面上所有的模擬 就是最好用的
RealFlight G2 ~ G5.5 / XTR / AeroFly / AeroFly 5 / PhoecixRC 1.0~ 3.0 / FMS / VRC / RealRace / RealRace G2 ...軟硬體破解的 都要能支持 ~

楼主:
那么哪款兼容64位的WIN7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