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问题!

楼主(2011-02-11):
请问三叶的4冲和2冲的油门响应速度 到底差多少,明显不!
还有就是futaba的3003和辉盛德5010 差距又是多大呢?
麻烦各位大佬给小弟解答下 谢谢!

网友:
只回答第2题,后者在多数时候可以取代前者,乃至带轴承的S3001 目前使用还非常放心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
还有第一个问题。。。。。由于我想上40级的 3d 板机 所以问下

网友:
当然4冲快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我也知道是4冲快 但是没用过4冲的 能具体点么 快多少?
我想如果差不是很多的话 还是2冲 省点钱 毕竟刚入门3d板机 好多动作也不会 没必要来4冲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也知道是4冲快 但是没用过4冲的 能具体点么 快多少?
我想如果差不是很多的话 还是2冲 省点钱 毕竟刚入门3d板机 好多动作也不会 没必要来4冲的  !
玩过2冲之后再用4冲,你会觉得那油门和电动都没区别。用了4冲你再去用2冲,你会觉得2冲的还是直接丢垃圾桶得了

网友:
我只用过2冲,4冲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2冲之后再用4冲,你会觉得那油门和电动都没区别。用了4冲你再去用2冲,你会觉得2冲的还是直接丢垃圾桶得了

两字: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