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一个什么电机?(数控分度头还是电主轴)

楼主(2011-02-11):
看图,10根引出线,转子无磁,定子线圈铜线直径1mm左右

网友A:
这是反应式步进电机

楼主:
电机尾部有一铸铁飞轮,装在电机尾部轴上的轴承上,不与电机轴一起转动;白色的为聚四氟乙烯的垫片,后面的是铜片上有一半圆键,使铜片可与轴一起转动;铜片与飞轮间可通过尾部的螺母调整压力来改变摩擦力;这是个调整阻力的装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反应式步进电机

这么快就有回复了,谢谢。
网上找到的步进电机的分类
步进电机可以大概分为一下几种:
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
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
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的电机,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这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步进电机。
看线圈这是一个五相的步进电机,怎么判断是混合式的还是反应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反应式步进电机
感应还是反应呢?内部定子和我这BYG  110  MM的混合式五相十线的步进电机一样。

网友B:
定子磁力有多大?

网友:
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没有永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磁力有多大?

定子与转子均无磁

楼主:
电机前是个100直径的手紧卡盘,并可调整仰俯角度,卡盘上有360度回转刻度

楼主:
背面是个大轴承,电机与卡盘间直连

楼主:
要说他是数控的分度头,但还没有减速装置;要是电主轴,那要回转刻度何用?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
要不俺替你研究研究。。。。。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