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闪光炮电压多少?

楼主(2011-02-12):
想买这种闪光炮,但是查了所有网上都没有介绍说明,不敢买,有哪位前辈能介绍一下这款闪光炮具体怎么接法?还有大概功率多少,闪光间隔时间多少,使用次数,谢谢了

网友:
7.2v

楼主:
请问怎么接线?有两个头,一个四个并联的,另外一个两个头的,分别接在哪里?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
晕  上面写着HL原厂配件的啊   坦克用电多少伏 闪光炮就多少伏咯

网友A:
其时只用到三跟线就行了``一正一负一触发```````接上电源后```用触发那条线去触电源正极就会*闪一下...我用四节充电电池也一样可以的.应当在7.2v左右都可以.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现在用不上``如果想要30元包快递再送一个德国车长兵人```哈哈.
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时只用到三跟线就行了``一正一负一触发```````接上电源后```用触发那条线去触电源正极就会*闪一下...我用四节充电电池也一样可以的.应当在7.2v左右都可以.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现在用不上``如果想要30元包快递再送一 ...

兄弟,走淘宝吗?
给个链接

网友:
出掉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