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接收电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汽油机的接收电是用镍氢好还是用UBEC用锂电好啊?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我用4.8V镍氢电池

网友:
UBEC用锂电好

网友A:
直接用6V铁锂 省了BEC

网友:
A123 G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6V铁锂 省了BEC

网友:
a123 2s

网友:
A123 最好,主要不怕过放,电量又足。

楼主:
2S的A123有6.6V啊 那5-6V的舵机收不收的了啊

网友:
没问题我们都在用,不过是两组电池分别给接收及CDI。

网友:
都行,当然,最好不要BEC供电,因为多个东东就多个出错的机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6V铁锂 省了BEC

网友:
直接2S锂电供电给接收机,好的接收机都挺得住

楼主:
用2S 6V的舵机能顶得住吗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好的A123

网友:
我的十二元的九克胜辉舵机也是用的二S的,飞油机也没有问题。都有8。4伏了

网友:
A123,锂铁电池,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厂家汽油机的屏蔽做得好,完全可以同时给接收机和点火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