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问题:进气道两侧设计有侧孔缝会增加效率吗??

楼主(2011-02-12):
新进了MINIF16,这玩意儿实在太好玩了,又快(绝对超过普通涵道)声音也NB。不过它的机身进气道中部两侧有进气缝,不知是不是应该封死,只从前面的进气道气体?哪 个效率高?盼指教。还没有试机,先理论分析下。谢谢。

网友:
那孔俗称作弊孔,可以尽快让更多的空气进入涵道,封屎了的话当然效率变低的-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这段时间好像涵道 越来越多了-----潮流啊

网友:
又开始玩涵道了。我也是...................

要是换做我,可能还希望再开几个孔。因为涵道空气不燃烧,进多少排多少,当然越通畅越好。

网友:
用不用开作弊孔取决于进气是否够,进气道是否顺畅。进气口大于函道内径1.5倍就不用开作弊孔。进气道顺畅大于一,小于1.3倍也不用开作弊孔。

网友:
又开始玩涵道了。我也是...................

要是换做我,可能还希望再开几个孔。因为涵道空气不燃烧,进多少排多少,当然越通畅越好。

纹章玩啥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又开始玩涵道了。我也是...................

要是换做我,可能还希望再开几个孔。因为涵道空气不燃烧,进多少排多少,当然越通畅越好。

纹章玩啥呢?呵呵

有架F18在路上。

楼主:
3架F16刚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