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X650的操控感觉了

楼主(2011-02-12):
以前每次飞行都会有损失、这次终于找到感觉了、我还感觉X模式比十字模式好飞、

楼主:
我感觉格x的2600ma电池还不错、不过价格175啊、这次飞行时间8分多钟、要是没人影响的话估计还能飞一会、10分钟应该没问题、室外的话应该能飞12分钟以上。

网友A:
练习练习再练习。
加油!

网友B:
牛啊,用的监控,省下摄像师了!(刚看到截图时的感受)
看完后,感觉楼主的油门幅度还是有点大。我用X450在家飞也有类似情况,但油门比你的要缓得多,虽然有时候会有气流让四轴落下来,但一般要是缓慢的降落的话,落到一定高度会有地面效应,又会缓缓地飞起来。不知道是不是X450比650小,总感觉上窜下跳还是和操作有关。有一次我在室外玩了个弹簧跳,X450一落地,就和一根弹簧一样,立刻又弹起来。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导、对四轴刚刚有点感觉、这是摔坏了2付脚架、一只电机换来的啊、油门幅度是不平滑、监控的帧数不高也使视频感觉快、鸡鸡上穿下跳的。

网友C:
 我发现视频顶上面那个日期真 T M D 特别

网友B:
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到一个无风的空旷点的环境试飞一下,应该还会更好一点,高度刚开始的时候建议也就和视线高度差不多,对尾。这样,先感觉一下稳的爽快。
 其实我现在还不会对头飞了,对头飞,模拟器里没问题,但真机对头的状态有三次。两次全反向操作了,一次撞树(其实是为了躲树),好在高度不高(大腿高度)X450只是松了两颗螺丝,回家检查时发现的。

网友D:
其实感觉就像加了平衡仪的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