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个不带锁尾的陀螺仪

楼主(2011-02-12):
能否推荐个不带锁尾的
陀螺仪

网友A:
陀螺不设置感度不就不锁尾了

网友B:
锁尾和不锁尾到底什么区别,不锁尾不用陀螺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华科尔001

网友D:
你是要上无副翼又想用回原来的陀螺仪吗?如果是这样就用SK360吧。是个两轴陀螺仪

楼主:
用来代替
http://jlnlabs.online.fr/gfsuav/gfsuavn01a.htm
中提到的陀螺仪,这个pg-03还是比较贵,还要三个

网友E:
设置成非锁尾状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