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台4通的发射器可以并在一起用吗?

楼主(2011-02-12):
俺需要一个8通道的全比例控,最近想出一个点子用2台4通道的控并在 一起,用2个频率同时发射信号,接收机那里也装2种频率的。不知道行吗?会不会干扰,如果没问题的话,发射和接收天线是否可以共用?

网友:
还是买8通吧...俺虽说不懂电子也觉得这样即便搞成也比买8通综合成本高

楼主:
8通也是只有4个比例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

网友:
不懂,如果要这么做最好别用两个太近的频率,发射机靠那么近估计也会有干扰

网友A:
两个2.4的,没问题

网友B:
问题是你有那么多手吗?

网友:
手里要是有现成的,可以这么做。两个人操纵呗。一个负责飞行操纵另一个负责武器操纵。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

楼主:
我想直接把2个发射机的电路板装到一个控里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2.4的,没问题

2.4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有那么多手吗?

我打算用2个大拇指和2个十指分别控制4个遥感。。。。。。。

网友:
双人双控一个鸡!

可以!两个人玩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直接把2个发射机的电路板装到一个控里行吗?

理论上可以,但是好像1个控不够大,装不下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多比例通道,4-5个比例,其他的都搞成开关的就行,就好控制多了,其实直接买个天8就搞定了

网友:
两个控来控制?那不是要两个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