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DSM2接收机的对频线是否通用?

楼主(2011-02-12):
如题~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接收机的对频线是否可以通用。

例如:RD921的对频线是否可以用于AR6200。(RD921已购,现在想买个AR6200用在450上,但卖家那里是不带对频线的)

谢谢~

网友:
共用吧,我正好都有,我看长得一样

网友A:
所谓的对频线就是一个把信号和电源正极短路了的标准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对频线就是一个把信号和电源正极短路了的标准插头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对频线就是一个把信号和电源正极短路了的标准插头
>    正确的解释应当是《所谓的对频线就是一个把接收机信号和电源负极用一定长度线段短路的标准插头》

楼主:
大概意思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信号端和电源负极。。。

对,就是这个意思  差点舞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