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醇机改汽油机积碳和转速低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2-12):
很多像我们这类爱玩航模但买不起燃油的航模爱好者,买不起油,天天把飞机放在家了又觉的浪费。实在不忍心就只能去寻找廉价燃油来代替。目前为止,汽油是最早普及的燃料,它有便宜的价格和超高的热值的有点,而且它容易获得,是不少摸友把目光瞄准了它,想着要把甲醇机改成汽油机,最后还真别说,有人真改出来了!!而且改装之后拥有了较长的飞行时间,这的确为我们剩不少油钱。然而又出现了转速低和积碳的问题。对于不玩3D的爱好者来说,转速并不怎么在乎,只要飞的起就行了。而积碳却会大大大大的简短寿命,好不容易剩下的油钱又得花在引擎的回修上,真是前功尽弃,还不如不改,老老实实的少甲醇。难到就真的没有解决办法了吗?!其实不少摸友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改化油机,这麻烦的办法只有少部分人愿意去做。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
       我们从原因上着手。发动机为什么会积碳?有两个原因;1,燃烧不充分,油多气少。一部分油燃烧后留下一部分。这一部分油在高温高压隔绝空气的情况下脱水(类似于闷木炭)行成焦炭。2燃烧的时间不足。甲醇机的短行程不会留很多时间让它充分燃烧而形成的焦炭。而汽油机不同,它的大排量和长行程有充足的空气和时间让燃油充分燃烧!

难到汽油就真的像一些摸友说的一样烧的慢?要是不是,那要怎样让汽油在更短的时间内充分燃烧呢?
       这使我们联想到反应速率,要提高反应速率,就要加大反应物的浓度,就像铁丝在空气中于水,氧一起缓慢氧化,而在纯氧中却能剧烈燃烧。。。。受这个映象,又有不少摸友想到向汽油里面加过氧化氢,可它们缺不互溶。那就干脆在飞机上带液氧。那太麻烦了,而且你要加液氧也很难有地方加。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些情况下,并不是越纯就反应的越快。懂一点化学的人都知道,实验室制取氢气是用的是粗锌而不是纯锌,这正是因为粗锌与酸反应的快!!再说进一点氢气,如果是纯净的,能在空气中安静的燃烧,如果是混合气的话,就会爆炸!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铁丝在纯氧中剧烈燃烧,但要是铁丝里还有一些碳,那它会烧的跟剧烈!!好,现在回过来。把甲醇燃料和汽油燃料做比较,以性质做比较。甲醇,汽油,都是一种低沸点易燃液体;蓖麻油,润滑油,都是高沸点,搞燃点,有粘稠性液体。这样分析就简单多了。现在看他们的成分都是相同的,为有一点。对比例!!这是重点。我们改汽油,最后用的燃油都是用汽油机的比例,但甲醇机没有汽油机的那些条件去充分燃烧它。所以只要加大机油的比例,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吸入同样多的燃料,机油比例大的,相对来说汽油就少,可以避免照成气少油多的情况,而且机油大比例混合后是的反应速率加快了,避免了没有足够时间燃烧的缺点,会爆!!
      但————是机油浓度未必越大就越好。大家都知道可燃气要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才会爆炸哦!!要想达到最佳状态,就只能去做试验了。
      终于写完了,累,大家顶顶我啊,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按照理论上是可行的,最少我相信我自己!!

网友:
不管对不对,先顶一个。

网友:
不大可行,甲醇和汽油的压缩比什么的都不同

网友:
有人试试过没?

网友:
不能加过氧化氢,那能不能加甲醇燃料中使用的硝基甲烷,这个应该也是强氧化剂,可以加速汽油的燃烧速度吧。

网友:
LZ你忽略了一个混合比的问题。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积炭严重跟混合比不正确很有关系。以我仅有的化学知识,我实际并不知道甲醇以及汽油在氧气里燃烧究竟是什么样的方程式,但是我知道同样大小的一份甲醇和汽油它们在氧气里完全燃烧所需要的氧气是不一样的。打比方:氢和氧反应生成水,是需要2份氢加1份氧,这样才会完全反应生成一份水;而碳和氧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如果正好反应完你需要提供1份碳和2份氧。如果你依然像生成水那样的反应提供2份碳1份氧的话,肯定碳就反应不完了。你们现在甲醇机改成汽油机用,机器的混合比的问题是否考虑到了?模型发动机是个比较精密的东西了,当然你仅仅只要求它转动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玩模型应当要求精益求精吧,应当发挥出机械的尽量大的潜力,这才是玩模型的乐趣吧。粗加工似得就这么换个燃料,改个点火,我觉得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啊。
原来LZ发了2个版块,这边也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能顶我。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汽油是一种复杂烃类(碳原子数约4~12)的混合物,同样摩尔的汽油和甲醇,汽油消耗的氧远远高于甲醇,而且汽油燃烧中氮,硫也是会消耗氧的,所以甲醇机该成汽油机后油线要转小1/2到2/3 ,因此汽油机才有了较长的飞行时间(没注意吗,我提了这个)而在汽油中加入更多的机油后。在发动的工作时,吸入相同质量的混合油,相对而言,汽油就更少了,眼下之意,就是空气更多了,能让汽油更充分燃烧哦。

网友B:
不讽刺你了
不管你怎么改,燃料怎么换
有一个问题,氧气进入的量是固定的
那么你给再多的油也不解决问题
什么机油混汽油的(请使用文明用语)办法
你以为机油不燃烧,不需要氧气?
也不考虑原子链端了,每毫升-(CH2)-需要多少毫升空气?
还有你也别急着加进气量,你先算算
这些油进去后充分燃烧,会产生多少气体(高温常压)
这些气体在汽缸里最大容积时压力又是多少?
机械能不能承受这个压力?算过么?
虽然我也算5IMX的人,不过,你们实在是太急功近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讽刺你了
不管你怎么改,燃料怎么换
有一个问题,氧气进入的量是固定的
那么你给再多的油也不解决问题
什么机油混汽油的(请使用文明用语)办法
你以为机油不燃烧,不需要氧气?
也不考虑原子链端了,每毫升 ...

什么机油汇合汽油的办法,告诉你好了,你就算不用这办法也的混合机油。机油燃烧?!不等于没加机油吗?你以为摩托啊,那摩托是变速箱里加了一箱机油,你有本事就别加,烧纯甲醇,纯汽油。就等着烧缸了把!不考虑原子连短裂,是极性共价键把。(说准确点,老大)那你就不考虑新建形成吗?!你想要算压力是把,你难道不要考虑汽油燃烧后的产物,热量,比热容,热吸收比,热膨胀比,空气的粘滞系数,摩擦系数,还要考虑漏去的气体等等特殊情况。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要研究什么洲际dao dan啊,那么精准!!我们只是一些普通的学生,宽且没必要那么精准。你有考虑你放屁是的成分吗?!有在乎过你说废话消耗的能量和坏死的肌肉组织吗?!没有,我们在乎,要的是方法,效果,谁需要去算那些,算了能飞3D?!能不用加机油?!现实点!

网友:
原来机油混进去后不会燃烧,不需要氧气。
谢谢,再见

网友:
别吵吵,大家都不容易,只为了能更好的玩好模型。同时我这种白痴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有话就好好说,有不同意见就好好提。不要吵,不要说粗话吗。

网友:
楼主考虑到了混合比的问题,但是逻辑上有缺 陷。我们知道最佳燃烧状态都有个最佳混合比,注意!这个混合比指的是燃料(汽油)与空气的混合比,而不是(汽油+滑油)与空气的混合比。那么在相同空气体积的情况下,你增加了滑油比例就相当于收小油针的效果。所以没必要加入多余的滑油,对改善燃烧没有帮助。

网友:
lz,先不说你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支持你!

汽油也可以发挥强大的动力的,以汽车为例,f1的一般是3000cc的发动机转速在17000-19000转左右,功率接近1000HP。一般民用的3000cc发动机转速是8000一下,功率在300HP一下。以模型为例。我用小松26cc汽油机(飞机版)原厂转速在10000以下。改装后(无非都是压缩比,排气角度等等常规的东西。)用在竞赛级别的赛艇上。数据是空载21000转,水中最高转速17000转,提升了不少,都是用93号汽油+2T全合成润滑油,用了2年了现还在用。循这个思路想想下去。甲醇改汽油处理得当也会有好的表现的。模型好玩就在有个平台实现自己的构思和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始终认为混合油两种油都会烧
都需要氧气
高温下油脂不燃烧就会碳化
当然,机油蒸汽也有,
但,那玩意这么强的话,在发动机内这么高的温度下都不燃烧
当灭火剂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上
当然是有少量滑油会在做功行程被动燃烧掉,但这不是这里主要考虑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对我起到了不小的帮助,正在试验风神50汽油版,大家顶啊,有经验的给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运用了我所学的化学知识,在汽油里面添渣滓(机油在这里面看成渣滓,不是真的渣滓,只是便于分析)来改变了它的反应速率。多加机油,使得汽油不纯。我们知道溶液是均一稳定的,增多的机油使汽油在气化后有更大的表面积鱼空气接触,从而取得更快的反义速率和更高的热转换率,而不紧紧是减少吸入的汽油的效果。谢谢。

网友:
 马轧、瓜子、饮料、F5
坐看上将科普上等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运用了我所学的化学知识,在汽油里面添渣滓(机油在这里面看成渣滓,不是真的渣滓,只是便于分析)来改变了它的反应速率。多加机油,使得汽油不纯。我们知道溶液是均一稳定的,增多的机油使汽油在气化后有更大 ...

我认为您对于混合气燃烧(或引擎的工作)的理解过于理想化了。要知道过于少量的混合气的燃烧是不太稳定的,这也是汽油机的排量无法做的太小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到没听说过也没看过,不过我也有一个比例,是有经验的老手提供给我的,不防可以试试:汽油75%二冲气机油30%甲醇5%,动力相当于带硝基的甲醇,就是燃烧完积碳比较严重,如果活塞带环的话积碳也只有活塞顶端有,如果没环的话整个机匣都是黑的。还是有积碳,这里可能就要考虑到润滑油的选择。

网友:
风神50汽油版改装成功
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9642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到没听说过也没看过,不过我也有一个比例,是有经验的老手提供给我的,不防可以试试:汽油75%二冲气机油30%甲醇5%,动力相当于带硝基的甲醇,就是燃烧完积碳比较严重,如果活塞带环的话积碳也只有活塞顶端有,如果没环的话整个机匣都是黑的。还是有积碳,这里可能就要考虑到润滑油的选择。
75%+30%+5%=110%???

网友E:
甲醇改汽油要垫片,来增加压缩比~

网友B:
我有办法不用液体润滑了,冷却可以没问题

网友C:
 楼上,不太可能吧!你难道用固体、气体润滑剂?用固体润滑剂的话,你如何保证在引擎内长时间的高温高压下润滑剂不变质不失效?你如何保证固体润滑剂分布均匀?用气体润滑剂的话,你如何做到在摩擦部件之间形成气膜且不影响燃气混合比?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杀器,很贵,不适合模型
不过确实很强悍

网友F(2011-03-18):
回复 网友E:
你好像搞错了吧,加垫片是减小压缩比哦!!我感觉甲醇机压缩比要比汽油机压缩比高,应该减小压缩比,那样工作可能会稳定些!(个人看法)

网友G:
高溫不分解變質的機油為好機油..

网友G:
另外..在汽油里加一定量的硝基也是有效果的

网友H:
写的很不错!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