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玩450.。。。需要模友的帮助

楼主(2011-02-12):
先玩450的吧。。。启动资金5000。。代控。。。大家帮忙推荐选配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直接上425

楼主:
一个朋友给配的大家看看

网友:
这电池  电机  3S的够了

楼主:
是浪费吗?

网友:
你朋友给你的配置不错呀。(用6S)电池和电调都会耐用点

网友:
舵机改成260MG

网友:
舵机用DS95

网友:
遥控要好点的,

网友:
机子配置不要超过两千,因为炸机是肯定的,但是遥控器是不会坏的,要好点的,

楼主:
遥控暂选t8fg。。。不知道评价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朋友给配的大家看看

相当不错!!!

260mg和65一个价,要260mg
6S比3S好多了

网友:
飞跃450能直接装260mg吗 新人我也有疑问 还有450用6s是怎么用 普通好像都用3s 11,1v的吧? 新人不懂 麻烦帮忙解答

网友:
1000元多 用来买2个空机
500元用来买配件
200元用来买工具
100元内, 买一到两个模拟器.
1000元, 用来买七八个电池.
200元内, 买个B6充电器
到这里, 就3000人民币

然后2000人民币内, 买个天地飞9通2.4G遥控器

刚好5000内

网友:
3S电池够你用了,还便宜。你也别用什么260MG,50元左右的金属齿模拟斜盘舵机和60多的GOTECK9257锁尾舵机都可以,没等你练成呢,再好的东西都被摔坏了。你去TB上多看看

网友:
电池可以少点,控T8FG

楼主:
买亚托的套装不知道咋样?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