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加入泰世,塑胶版425

楼主(2011-02-12):
都说425丑, 感觉还可以嘛

配置:GP750+MKS8910
   好60A普通版     这些是从以前的450上挪下来的,有些担心尾舵和电调不够用

   MKS  1210*3
   XXD   3126PRO  1400KV

楼主:
再来几张

感觉很大,后面是电视是42的,机身尺寸相当

感觉很大,后面是电视是42的,机身尺寸相当

网友:
偶也准备入手一个先

网友A:
其实 425 除了头罩比较像跺椒鱼头之外 其他还可以
特别是两片还没有沾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像

网友:
大机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 425 除了头罩比较像跺椒鱼头之外 其他还可以
特别是两片还没有沾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像

这个回复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猛!

猛 有点过时。
给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425 除了头罩比较像跺椒鱼头之外 其他还可以
特别是两片还没有沾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像

泰世 剁椒鱼头425

网友:
很期待楼主对你现在的配置得试飞感受。顺便说说用什么电池。3d的力量如何

网友:
 那是模具自己做一个

网友C:
425还是太重了点~~~

网友:
把尾巴换成X5的桨夹吧,这样更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还是太重了点~~~

比YT500重么?

网友:
恭喜新机到手

网友:
跺椒鱼头 哈哈哈哈哈哈形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