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啊 很纠结 跪求解答

楼主(2011-02-13):
塞斯纳 蓝宇747-1 那个 , 飘飘机 翼龙 大家说好不好 硪纯新手
翼龙很多人推荐啊 风之韵75就有了 那个行吗? 一般用哪个版本的 这三个究竟哪个好啊
听说飘飘机能玩上一个小时? 续航是不是一定比塞斯纳和翼龙强 ? 尽量看同一个
电池
容量的
优先考虑的是那个耐炸啊 ??????
问题有点多 望各位见谅

网友A:
塞斯纳 别的呢会飞腻的

楼主:
蓝宇塞斯纳747 1 飘飘 翼龙 哪个好?

网友B:
兄弟....想不到你也来5i啊??我在三国也回你贴了 在这里我就不回了,自己去看吧

网友C:
 翼龙大家说好! 为什么那因为你纯新手。
 翼龙 好处小油吗能玩上半小时腰推的还可以保护浆不怕炸浆,速度慢有反应时间,耐炸好修升级空间大。
 我个人感觉先不用考虑别的好飞机;先打基础没有基础再好的飞机你也飞不好。
 最好的方法就是练模拟器,找老鸟教,带飞一下!可单飞时在选机练习。
 我五年前就是这样过来的!走了很少的弯路。

网友D:
模拟器练到会起降、转弯、平飞就可以飞了,推荐用翼龙(只有EPS的,不耐炸)或者飘飘(EPP的,慢速,耐炸)上手,EPP飘飘耐炸,新手频频炸鸡很打击人滴

网友E:
翼龙还是值得推荐的。我现在就用翼龙在教老婆飞。女人操作机械你知道的 ,就这样也已经会起降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非常能理解,哈哈,我教开车时,载着我直接油门猛踩到底撞墙了,把我吓坏了

网友C:
  八楼九楼都是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