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电机牌子...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1-02-13):
同样的规格...价位差别很大...价格高的原因是啥...同一套电调电池与桨条件下价格高的拉力更大么?能大多少呢?还是有其它原因?

电机时很纠结啊

网友:
要求不搞  买XXD的好了   够用了的

网友:
价格高质量好的电机在同样的电调和桨的配置下更省电,发热小,故障率低
你嚼着口香糖唱着歌,把着遥控正爽,就看电机冒烟了,那是什么心情啊

建议买朗宇的,价格比XXD贵不了多少,但质量好,效率高,发热小
同样的电池能多用10%的时间,电调和电机的温度也更低,买这个更划算

楼主:
先谢LS同学...现在用的是飞速达2835-10+好赢40A+3S 35C电池...感觉力量还是差点...升级的话上哪个配置好点???...那个蝎子电机哪个型号的重量和2835近似?

网友:
其实电机生产成本相差不多,但价格却相差悬殊, 关键价格高的是由所谓大品牌撑起来的价格,减去实际价值,大部分是虚的。 就像LV 品牌 ,东西为什么那么贵?镶金还是镶银?其实也就个国际品牌岛的鬼。 奢侈品也就是图个精神享受,跟拿钱点烟一个道理。 我们大部分人还没达到这种境界,所以还是乐于选择性价比高的东西,即实用性强的东西,而欣赏较为虚的奢侈东西。 当然价格太低的东西也不建议购买,那是拿来混饭吃的东西,这类东西一般没有品质保障。那么我们还是折中吧,选择自己喜爱的 合适的就很心情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LS同学...现在用的是飞速达2835-10+好赢40A+3S 35C电池...感觉力量还是差点...升级的话上哪个配置好点???...那个蝎子电机哪个型号的重量和2835近似?

如果电机功率还有余量的话,换成4S电池就行了,别的都不用换

网友:
LV确实是镶金了

全手工的。嘿嘿..
速翔2835也很好用。